[业界] Win10 任务管理器到底藏了多少 “小秘密”

楼主(2020-06-04):
任务管理器是大家熟悉的一款工具,特别是在稳定性普遍不佳的 Windows 上,使用率很高。尽管每天都在用,可大家对于这款工具的了解,却远不如其他软件。其实在任务管理器中,一直隐藏着几条不为人知的小秘密,一起来看吧。

你不知道的任务管理器 “小秘密 “

1. 极简模式

如果程序死机,任务管理器往往是最后一道防线,可…… 要是任务管理器也挂了呢?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微软在设计任务管理器时,就专门设计了一组 “极简模式”。它无法通过普通方式启动,而是在系统资源耗尽时自动出现。在这个模式下,没有花里胡哨的功能,也没有大家熟悉的图表,只有一个单纯的”进程 “面板。方便用户快速定位出问题的进程,并手工中止它!

极简模式

2. Ctrl+Shift+ESC 启动

作为一只 Windows 老鸟,小编早已习惯了通过 Ctrl+Alt+Delete 启动任务管理器。然而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快捷键变成了一个安全页面,尽管 “任务管理器 “也在其中,但每次启动硬生生多了一步操作,着实让人不爽。

Ctrl+Alt+Delete 已经不是任务管理器的专属热键

其实Win10早已为任务管理器设计了一套新的快捷键,这就是 Ctrl+Shift+ESC。除了方便的一键打开外,微软还在里面嵌入了一组 “秘密代码 “。如果发现 Ctrl+Shift+ESC 被按下,但任务管理器并未正常启动(通常都是系统出现故障),系统会在最长10秒钟内再次开启一个任务管理器。

3. 调整刷新速率

任务管理器有一个默认刷新速率,通常可以满足一般的应用。但如果你觉得默认速率无法满足需要的时候(通常是在软件调试的时候),还可以点击 “查看 “菜单,然后在”更新速度 “下选择一个更高或更慢的刷新速率。

调整刷新速率

4. 精简图表模式

随着功能日渐增加,Win10的任务管理器也变得愈发臃肿起来。逐渐变胖的身材也带来了一些麻烦,要么看不到数据,要么看不到应用界面。

其实 Win10的任务管理器还支持一种精简模式,只要在图表页面双击一下,就能切换这一模式。此外精简模式还支持”摘要精简 “和”图形精简 “两种不同形式,鼠标右键即可切换,十分方便。

双击即可切换 “精简图表模式 “

5. 禁止开机自启程序

开机自启程序是导致系统开机缓慢的主要原因,如果你的电脑没有安装系统优化软件,也可以让任务管理器临时 “客串 “一下。

打开任务管理器的 “启动 “标签,可以看到本机上所有的开机自启程序,如果不想让某款程序自动启动,只要在它上面右击鼠标,然后选择”禁用 “就可以了。为了帮助用户判断每款程序的速度影响情况,Win10还专门设置了一个”启动影响 “列,”高 “代表着程序启动将占用更多开机时间,”低 “则意味着对系统性能构不成太大影响。

右击禁止程序自动开机启动

6. 直接显示 GPU 温度

如果你使用的是微软刚刚发布的 Windows 10 v2004,就可以在 GPU 标签下看到新增加的 “显卡温度 “了。这项功能可以直接显示出显卡的内核温度,需要 Win10 2004以及 WDDM 2.4以上版本的显卡驱动支持(可通过 Dxdiag 检查)。

直接显示显卡温度

7. 自定义默认选项卡

如果不想每次打开任务管理器都是那个 “进程 “面板,可以通过”选项 - 设置默认选项卡 “来手工调整它。调整好后,当你再次启动任务管理器时,默认呈现的就是你刚刚设置好的面板了。

自定义默认选项卡

8. 检查进程是32位还是64位

如果你不知道当前运行的程序是32位还是64位,最简单一个办法,就是打开任务管理器,点击 “详细信息 “标签,然后右击标题栏,添加”选择列 - 平台 “。添加好后,”平台 “列中就会给出当前运行的程序版本了。

查询进程位数

写在最后

总体来说,Windows 任务管理器是一款比大多数人想像中更复杂的系统工具,这主要是由于它的特殊使用场景导致。随着 Windows 不断迭代,我们也将看到一个更加专业、更加强大的任务管理器向我们走来!

本文来源:太平洋电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