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说明书那么明显错误,为啥还不改正??

楼主(2020-06-04):
看2012年和2020年的说明书,频率和占空比按键是最上一排第3个按键,可实物却是REL按键(相对值按键)。而且黄色按键也根本没有介绍功能,这都过去快8年了,还不改正。也不知优利德是为啥。

网友:
说明老板还是原来的老板

网友:
国内企业有几个认真做产品的?就不说别的,我已经发现好几家国内电子公司,两个或几个不同型号的元器件,数据手册性能测试图却一模一样。这还是敢放性能测试图的,其他大多数还停留在全靠一张嘴的状态,呵呵

网友A:
黄色键对应转盘上黄色功能部分,蓝色键对应转盘上蓝色功能部分。

网友:
没什么问题吧,我一直理解的是指的挡位而不是上面的按钮。

网友:
这说明有的从来不看说明书
至少这表没问题,有的厂家让人怀疑设计万用表的出来不用万用表

网友B:
应该不是错误吧,它指示你拨盘上的某个档位的其他功能需要按键来转换,就拿图片来说,表笔待测电源有交流直流2种类型,拨盘拨到v档,按相应颜色的按键来转换交直流及其他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错误吧,它指示你拨盘上的某个档位的其他功能需要按键来转换,就拿图片来说,表笔待测电源有交流直 ...

    4楼说的对,那些功能也能猜得到。
5楼认为 指的挡位而不是上面的按钮,但指向位置也远了点吧。

“拨盘上的某个档位的其他功能需要按键来转换”,这话本身没错,但你看说明书红圈处的表述,...只需按Hz%键...,再看左边图示,我想大部分人第一反应都会认为是最上一排的第3键。修改一下,难道不香!?

唉!指出这些,只想让国产表越做越好。

网友:
应该没人反映给厂家吧?
有些问题厂家知道也不会改,
如UT71A DCV档得峰值测出实际的二倍, 让他们找厂技术部研究后再回复,
结果来电说DCV没有峰值之说,叫我不要再用,会烧坏表的。
可我让他们去对比71A 和71C后再来回答我。

大学教授说DCV没有峰值是对的
万用表厂说DCV没有峰值档?看来这表绝对不是UT 自己设计的。当然连个后续程序也改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楼说的对,那些功能也能猜得到。
5楼认为 指的挡位而不是上面的按钮,但指向位置也远了点吧。

个人认为不是错误,是瑕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黄色键对应转盘上黄色功能部分,蓝色键对应转盘上蓝色功能部分。

原来是这样啊,受教了!

网友:
顺带一提
此表的频率功能,电压上限35v
如果想测量市电频率,只能用交流档位,然后配合按键来调节出频率,切记

反正超过35v的电压上限,有可能会烧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色键对应转盘上黄色功能部分,蓝色键对应转盘上蓝色功能部分。

学习了.涨姿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这样啊,受教了!

玩表的你不可能不知道就是这样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玩表的你不可能不知道就是这样啊

表到手就返厂了,还没回来呢,真没注意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表到手就返厂了,还没回来呢,真没注意这个

什么原因返厂?故障还是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原因返厂?故障还是校准

我给弄烧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