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各位大神,现在正用刷了混血梅林的K3,有必要换红米AC2100吗??

楼主(2020-06-04):
现在的固件是恩山的混血梅林,(已经换过导热贴)现在感觉不好用了,不知道是刷其他固件好呢?还是换红米AC2100好?总觉得3150换2100,是不是倒退了?

网友:
买个软路由,弄个k2做ap,几年不重启

网友:
是路由器没错,但是不建议家用。商用路由器虽然稳定,但是配置麻烦,操作繁琐,而且追求的平衡和稳定,并不追求极致性能,所以还是考虑其他的

网友:
RG-NBR2000也要买全新的,不能用二手货,不然还是有问题

网友:
用途不一样,所以性能的关注点也不一样,nbr2000是稳定,需要配置,如果会配置可以,如果不会,建议还用傻瓜型的吧

网友A:
nbr2000太老了,2008年推出的,你还是买最近两年的商用路由器,或者买个刷机的红米ac2100,设置自动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nbr2000太老了,2008年推出的,你还是买最近两年的商用路由器,或者买个刷机的红米ac2100,设置自动重启 ...

刷什么固件比较好呢?别的没什么要求,只要求稳定,不用三天两头的重启!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什么固件比较好呢?别的没什么要求,只要求稳定,不用三天两头的重启! ...

pandava,你要是不会就买个刷好的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4020408-1-1.html

网友:
RG-NBR2000还是买全新的

网友:
老产品,折腾到最后也不会好到哪去,还不如几十块钱买个腾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