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降压

楼主(2020-06-04):
嗯,电动车是5电池60v的,想淘一个dc降压模块降到12v或者24v,功率几十w内就够了,淘宝看了一下看到模块都没几个零件看着有点不敢用,有懂得大佬推荐一个吗?谢谢

网友:
https://ai.taobao.com/search/ind ... 73613_1591276396728

里面大把多。。。。。。。这东西本身就不复杂,所以就几个元件行了。要看的是,开关摸死管电流是否够,电感是否够大,电容是否够份量。

网友:
电动车转换器
某宝搜这个,十多块包邮,功率120w

网友:
TB搜索电动车转换器就行了

网友:
车一般自带转换器,灯,喇叭都是12v的
淘宝有那种拆机模块,做工非常漂亮,大电流

网友:
为什么我第一个回答的变成第二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