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石英钟改锂电池后续来了

楼主(2020-06-04):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2746
后续来了:换了新机芯,家里有以前换下的华为m8电池,闲置一年电压只有3v,立马充电到4.05v,考虑锂电池3v石英钟已经不工作了,所以减少一个二极管,测量到机芯电压2.2v,感觉这石英钟挺耐压的,跑了两天没什么问题,就看续航了,能挺半年就不错了~最后再晒晒木工,有时间找个板加上去

网友:
扣篮的话,篮筐不敢想象啊

网友:
:shocked:6206不比你串2极管好吗?

网友A:
用个低压差的降压不比二极管好吗 便宜还包邮

网友(2020-10-27):
电压太高,石英钟会变快,亲自测试过~

网友:
没有篮板啊!

网友B:
之前站里有大神设计的简单电路降压到1.5,输出也很平稳,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站里有大神设计的简单电路降压到1.5,输出也很平稳,可以试一下 ...

对,我一直在用大神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个低压差的降压不比二极管好吗 便宜还包邮

求连接。请pm,多谢你,也想改一个

网友:
我将以前9元店9元买的钟也改18650了,用了一个1117降压到1.5V的,另外加了个小太阳能电池板充电(室内没什么光,充电效果应该不大),用了十多天,还在走,也没有出现时间相关太多的问题。

网友:
我用220V转1.5V后,接线用石英表表芯线圈铜线直供,铜线肉眼几乎不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