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锐捷 RG_AP520 W2这个怎么玩

楼主(2020-06-04):
捡来的一个Ap  不知道怎么玩!!大家看看

网友:
看了一下,这货不带reset按钮,不能恢复出厂设置,但是有console口,可以进行命令行配置,而且他胖瘦切换从瘦到胖得用配套AC进行切换,祝楼主好运,另外console线根网线不一样,是232信号的哟,楼主为何不接上12V电源试试好坏呢

网友:
估计重置按钮在供电器上

网友:
锐捷的售后不错,打电话问问说不定有惊喜的。

网友:
这种好像还可以了!!做工算可以了!!

网友:
好像有个地方修过

网友(2023-03-31):
可以刷爱快

网友:
这是锐捷的吸顶无线AP,做工不错。

网友:
可以用,如果是瘦AP,可以通过命令行切换成胖模式,如果不知道密码可以重新刷系统解决

网友(2024-05-01):
看不到主控芯片,拆了也没用

网友:
是不是qca9558的主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