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全网首拆~英菲克PG1鼠标

楼主(2020-06-04):
拧下脚垫下面的4个螺丝轻松打开。
本来以为是杂牌微动,没想到竟然是800万次huano,额且还是双层黑色PCB。看来这次英菲克是下血本了

跟PW系列一样接线插口也省了,不过这次好歹加了热熔胶固定。
传感器是原相PAW3212,与宣传相符。主控用的BY8801,跟狼途G420和黑爵GT是同款,这两款都是百元级的鼠标,看来确实是下血本了

网友A:
问题是一样垃圾!定位不准,发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一样垃圾!定位不准,发飘

3212的物理分辨率2400,插值到7000当然飘,设置到2400以下就不会飘了

网友:
这价格去咸鱼买个钛度A9800不香吗

网友:
这个也是垃圾鼠标了,还是扔了吧!!

网友(2020-07-23):
正在用,还不错

网友(2022-01-10):
双层板都用插接件了,鼠标线竟然还焊接,让人想不明白

网友:
这牌子什么东西都做,而且都很便宜,太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