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夏天到了没有冰镇啤酒汽水的话可怎么过

楼主(2020-06-04):
夏天没有冰镇啤酒汽水的日子是无法想象的
洗澡的时候喝着冰凉的啤酒是夏天一大乐事
整个好用的瓶起子吧
补个图

给大家评价下几个瓶起子,很多知名的手动工具厂家都用各自的螺丝刀柄做过瓶起子。原本作为知名工具厂家做的螺丝刀柄防滑舒适自不用提,使用的都是自家最好的手柄,起子由于是工具厂家结实耐用也是起码的要求,工艺细节上更是无可挑剔
从左到右第一个,国内见的不多,美国的高端手工工具牌子,双色包胶手柄,不仅黑色防滑红色部分也是防滑的,防滚设计,放在桌上起子固定45°,手柄最大手感最好,起子部分镀铬超厚超亮,图片角度看着不明显实际上起子厚度达到2.5mm。比起淘宝上1.8或2.0就号称超厚起子的来说完全不在一个水平。
中间的wera,手柄双色注塑,绿色为防滑胶,这是wera标志性的手柄,我手不大但仍然我在手里感觉稍小,起子部分材质不清楚应该是铸造的,表面好像是镀镍,其实上有凹印的wera标志,内圈有一点点挂手,产地捷克,虽然柄稍小但开瓶手感还是很好。
右边的wiha,柄大小在MAC与wera之间,红色部分防滑,手感很好,起子不知道是锻钢还是铸钢,表面不光滑,镀铬漂亮,有凸起的wiha标记。

虽然没有明确的比较但这些开瓶器手感都非常好。
其实个人最喜欢的是深色的vessel防滑木柄,但vessel没有瓶起子。还有一个常见的就是pb的起子,柄是橙色透明树脂,我不是很喜欢就没收入。

夏天来了,开怀畅饮吧

网友A:
感觉你的肚子不会小

网友B:
买一部充电风扇,在买几个小喷雾瓶凑合用,多去下超市等有空调的地方休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的肚子不会小

没啤酒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部充电风扇,在买几个小喷雾瓶凑合用,多去下超市等有空调的地方休息。 ...

空调是取代不了啤酒汽水冰激凌的

楼主:
图没了
明天把手里的瓶起子整理下再发一遍
好像喜欢搜集瓶起子的人不多。
pb,wera,wiha,……

网友B:
引用 楼主:
空调是取代不了啤酒汽水冰激凌的

电冰箱应该每家人都有一台,风冷冰箱好像能两三小时,让常温矿泉水开始结冰,只不过25摄氏度以上,相对湿度大于百分之40一星期后容易出现异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冰箱应该每家人都有一台,风冷冰箱好像能两三小时,让常温矿泉水开始结冰,只不过25摄氏度以上,相对湿 ...

要看冰箱设置啦,温度太低啤酒的口感并不好,冰牙,没沫,香味也出不来

网友:
十多年不喝啤酒的路过

网友C:
搞个海马刀,一举多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海马刀,一举多得。

海马刀开葡萄酒适合,Laguiole开啤酒卡住的位置偏小,有时候一次打不开,啤酒还是要找个专用的手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冰箱应该每家人都有一台,风冷冰箱好像能两三小时,让常温矿泉水开始结冰,只不过25摄氏度以上,相对湿 ...

无霜的,玻璃瓶风口半小时就可以了,一小时很凉很凉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海马刀开葡萄酒适合,Laguiole开啤酒也硌手,啤酒还是要找个专用的手感好

你能用筷子开出,啵一下声音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能用筷子开出,啵一下声音不

不能,其实我主要是喝汽水。老妈牙好,喝啤酒时不时还能咬开瓶盖就喝,我是担心她的牙,奉上个好瓶起子吧。抽空发个德瑞美日瓶起子大pk,对象只能是北冰洋。以前用贝印的瓶起子就是小时候那种铁皮的,楞正好硌手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其实我主要是喝汽水。老妈牙好,喝啤酒时不时还能咬开瓶盖就喝,我是担心她的牙,奉上个好瓶起子吧 ...

筷子翘猛了嘭一声,瓶盖能打到房顶

网友:
记起二年前青岛,济南玩的时候喝的啤酒,,,去青岛啤酒厂参观喝的原浆啤酒味真不一样,,,青岛老街上的大排档的海鲜真大盆,,济南喝的啤酒直接冰镇在脚下的泉水沟里,要喝直接沟里提起来开了就喝,冰冰凉

网友:
我来找找照片

网友:
有啤酒的,青岛

网友:
有啤酒的,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