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小熊酸奶机

楼主(2020-06-04):
买来用了几次,整理地下室看到了,拆开看看,里面就这些东西,塑料容器底部是一个铝片,铝片中间固定着一个小的加热片,加热片拆开是三片,两片连接电路,中间夹着一片,还有一条线固定在容器侧边,应该是一个温控。

网友:
买过一个类似的,比较悲剧的是好歹也是伊利蒙牛的老家!结果街上卖的散装牛奶水一样,拿来兑酸奶发酵粉..........居然四分之一都是水!

网友:
拆坏了多可惜,我改造成最廉价的水浴牛排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