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修复一对二分频音箱

楼主(2020-06-04):
咸鱼收来的音箱,快递花了80+

刚买来的样子,总共六个喇叭坏了仨

准备换分频器,喇叭的话能修的修,不能修的换

原装的分频器

重新设计一个分频器

打样好的板子,尺寸控制在10*10,这样就只要5元钱了
所以显得有点挤

焊元件

电感用扎带固定

板子焊上的那个黄色6.8uf的是1998年的存货

固定螺丝换黄铜的,之前的是铁的,绣了难看

这个喇叭不响了,万用表测阻值是无穷大,应该是线圈断了,先把前面的振膜拆了,发现拆的不对,应该拆另一面。然后又把边缘的橡胶圈掰下来,把里面断掉的漆包线焊在一起,然后用704硅橡胶把橡皮边占回去,图上橡皮边上白色是704硅橡胶

因为前面拆的不对,把振膜拆坏了,所以需要补个回去

去过道里的垃圾箱找了个可乐的罐子,把底部剪下来

粘上去了
算是修复了
两个高音喇叭也是漆包线断了,焊接上就好用了

分频器与喇叭连线,XT60的航模接插件,2.5平方左右的线材

修复后的样子,固定喇叭的螺丝全换了304不锈钢的

反面的并联铜条,也换了新的

配的功放也是自制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50935&extra=

至于效果,觉得挺好的

楼主:
分频器的SCH+PCB文件附上,要的自己打样玩
想要个精华

网友:
这值不值?咸鱼音箱多少收的

网友:
楼主是个讲究人。这一套下来锻炼了技术,提升了装备。已经超越了值不值的范畴。

网友:
专业水平。就是不知道喇叭的体质怎么样,看高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频器的SCH+PCB文件附上,要的自己打样玩
想要个精华

电感线圈太漂亮了,是专业漆包线吗?箱子里要不要塞些吸音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线圈太漂亮了,是专业漆包线吗?箱子里要不要塞些吸音棉?

是分频器用的漆包线。吸音棉买少了,塞一个刚好够,然后就没塞了

网友:
楼主享受的是动手的乐趣,音箱这东西,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
以前在音响厂上过班,手头上有几个做音圈的专用音圈套,可以自己修大喇叭,就差一对坏音箱修了。哈哈哈…

网友:
易拉罐也用上了,牛

网友(2020-07-17):
看到这么牛的防尘罩差点没笑出来,应该放点吸音棉啊。

网友:
慢工出细活,赞一个。

网友:
楼主厉害了。做的东西都很精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频器的SCH+PCB文件附上,要的自己打样玩
想要个精华

分频器不错!电路画地好!赞!

网友B:
分音器做的真漂亮,
分频电容対声音來说,
是有方向性的,
一般来说,反字接,
泛音表现会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音器做的真漂亮,
分频电容対声音來说,
是有方向性的,

这倒是第一次听说,是有什么依据的吗,还是说是听声音听出来的。想不明白,既然是无极性电容,两极是相同的介质,应该都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倒是第一次听说,是有什么依据的吗,还是说是听声音听出来的。想不明白,既然是无极性电容,两极是相同 ...

真的,因为我是发烧友,
玩音响几十年了,
玩过单结晶6N铜线,
及4N纯银线,缴了不少学费,
才训练出这金耳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倒是第一次听说,是有什么依据的吗,还是说是听声音听出来的。想不明白,既然是无极性电容,两极是相同 ...

无极性电容,接错方向,
低频会膨胀突起,音色偏亮,
高频泛音出不来,
声音就会不自然不悦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