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SIEMENS西门子家用燃气灶,点火旋钮拧不动的故障

楼主(2020-06-04):
这款西门子的灶头,当时3000多元
算2007年左右时贵货了。。。
但西门子有个坑,它的说明书和爆炸图,全网没有,上外网只能找到欧洲还是俄罗斯那有卖配件,而且还是张超小的爆炸图。

本来想着修不好可以买新的了,结果搜了半天
发现数码之家有相同品牌的维修拆解
拆修SIEMENS西门子家用嵌入式燃气灶具无法出气故障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610

只能说论坛坛友NB
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细分拆解了。
这个部件总成是叫
BSH-026
淘宝有卖,二手的60-160元/个
上面的旋钮也没有拆解图,所以多亏了贴子里,提到这是个旋塞(以前没接触过)清洁后要涂高温黄油(或者硅油,但哪种硅油回复里也没写)
相当于一个锥形铜件,与铝质?总成,直接硬碰硬旋转调节(我这样理解应该没错吧)

不锈钢款,不是钢化玻璃款
拧掉炉头上的螺丝就能翻开
现在的灶头貌似不能这样,底部的铁框也不是全尺寸的了(今天看了下京东上面晒单,新的基本上开孔尺寸会小于灶头尺寸很多了)
大概是为了减少安装误差和增加扩孔切割的情况

炉头与不锈钢顶盖之间
应该是有云母片的,以前维修时碎了就没去管

这圈位置应该是有片云母片一类的东西

铜?质炉头,反正不是铁的
铁的应该早不行了

BSH-026组件
顶部的盖板被平时的油啊水啊渗进去
腐蚀了镀锌?层

2个螺丝拧下,取下盖板
然后卡扣小心的从中间的杆子上取下,才能分离出其他几样东西

就这些,大的弹簧,一片与微动连接的金属片
一个圆形带缺口的金属片(缺口朝右)
没弄明白为啥多一片圆的

拆下面一层
十字螺丝滑牙了
,狂喷WD40,尺寸不是常见的PH几的样子,试了手头的十字螺丝刀都没完全咬合
用钳子拧下来的

喷了一圈WD40,发现WD40不能把脏东西给冲出来
只能照着贴子里的方式,继续拆
顶部带插销的铜棒取下
下方还有一个铜根和弹簧

外圈都是油泥

外圈清洁干净

里面锥形一样的旋塞,怎么取出怎么放回,应该要区分朝向的
干净后,抹了一圈黄油
装回(无图)
正常点火和旋转,手感也OK

仅供参考,因为涉及到天然气,无相关能力的请不要模仿,不负任何责任(因为现在是真的见了一堆纯新手,就是动手能力是负数的,看了贴子和视频类教程就买工具乱来了,很危险的风气)

网友:
有图有真相,好贴。清晰!希望多发类似帖子!

网友:
顺道咨询个问题!垃圾抽油烟机!触摸屏的,经常时令时不灵!半夜会自启动,有的时候开机狂闪(照明灯)还有类似电磁阀开关的声音!是修呢换块板子就行,还是扔收破烂的,我看过同款的最贵卖400,不是舍不得出钱!主要是懒得拆

网友A:
就这个灶头要3000,真看不出贵在那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这个灶头要3000,真看不出贵在那儿了

跪在牌子上啊,牌子值三千,灶白送的

网友C:
还是第一次见到使用铜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第一次见到使用铜管的。

现在大多数都是铝管的,铜管是少见。

网友D:
加黄油不好,要加真空硅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黄油不好,要加真空硅脂。

这事得请教下

硅脂要用哪一种?淘宝上随便找了下
有6501 高真空硅脂
有7501 高真空硅脂
ZG-1型 高真空绝缘硅脂  武汉同心产 35克/支

还是得其他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事得请教下

硅脂要用哪一种?淘宝上随便找了下

只要是真空硅脂用在这儿余量都没有问题,温度对硅脂的粘度影响不大,对金属也有保护作用,要买半透明的,不要买带颜色,带色的一用于电器件散热,润滑性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跪在牌子上啊,牌子值三千,灶白送的

灶做工用料比一般的要好多了,只是觉得3000确实有些贵

网友:
BSH 很像博世的缩写,旋塞用真空硅脂最好,但是不要涂抹过量,以免堵塞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