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ROSE 拆解』拆,改!5.8包邮的Warsun 沃尔森变焦小手电。

楼主(2020-06-04):
好几班车没赶上!主要是没红包,趁着618红包满天飞,趁着还有车,买了一个。

打开包装盒,里面一个手电,一个短充电线,一个黑色小盖子。

很多人不知道这黑色小盖子是干嘛。
这个原来是装在开关上,防止运输途中碰到开关误开手电的。
结果,开关是没碰到,这玩意估计各位收到货的时候,没几个是在开关上盖着的吧?

拿在手里第一感觉就是轻,做工一般般,开关外圈和底盖有轻微割手的赶脚。。。
开始以为外壳上的字图是激光刻上去的,仔细看看发现是印上去的。

泛焦出光角大约60度。

聚焦就是直接把LED灯芯形状投射出来。
由于距离不够,所以投出来的是这个样子的。。。

透镜高度小于压圈。

拆了发现,透镜居然是塑料的。。。
这要是放包包里,没几天就得膜花!

白色压盖一碰就掉。。。

16mm六角铝基板,3030灯珠。

铝基板下面还有一片“散热片”?中间啥也没涂。

取下里面的“散热片”发现就一超薄的铁片。。。

上面拆不开,只能再从尾巴下手。

撬开开关外边的盖子。

这头有两个卡子

然后就可以直接推出来了。

不知道我这个是装配错误,还是所有的都是这样,电池正负极触点居然都是弹簧的!

电池光秃秃的,啥也没有。有人收到的是4800mah的,有人收到的是2400mah。
实际容量有人测试过,800mah左右。

这个mamqb查不到任何资料。应该是充电IC。

YN890也是查不到资料。LED手电控制IC。

手电一共四种模式,高亮,低亮,爆闪 按住开关SOS。
高亮电池端电流474ma。

低亮125ma。非恒流驱动!

充电电流500ma左右。

送的充电线,以为就是两芯的USB线。没想到micro usb插头也缩水成两针的了。。。

楼下开始折腾!

楼主:
首先要改的就是电池正极这弹簧。。。两头都是弹簧,拆装电池麻烦死!把正极的拆下来,弹簧拆掉。

找一片铜片焊上去。这样拆装电池就方便了。

然后就是折腾散热了。高亮档一会温度还是不低的。
把下面这个十字的支撑部分用刀修矮一点。

然后找个3mm厚的铝片。

铝片弯成这个形状的。

固定到里面去,然后再把铝基板用导热硅胶粘在铝片上。

习惯性加固尾部micro usb座。

最后在电路板上贴一层PVC膜。
手电外壳比较薄,万一压扁了,电池正负极短路就悲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要改的就是电池正极这弹簧。。。两头都是弹簧,拆装电池麻烦死!把正极的拆下来,弹簧拆掉。

找一片铜 ...

折腾得不错啊

楼主:
不折腾看着有点闹得慌。。。

网友:
MM就是老司机,什么车都能开。。。。。

网友:
买来扔车里应急用~  没爱拆

网友:
还有开关保护盖,我上上上个月撸的怎么没发现盒子里有这个

网友:
这东西造出来干嘛的

网友:
两头都有弹簧是为你使用平头电池专门设计的,你这样一改,就只能使用尖头电池了,我还想把我的手电改成两头都是弹簧呢

网友:
感觉这东西连改的必要都没有。

网友:
红包才几毛钱啊

网友:
你的这个散热改造没啥意义 啊,热量出不去也白搭

网友:
同款手电到家还一直亮着,电池容量不错

网友:
雪妹妹没有不会开的车啊

网友:
你这手工都比这电筒贵了

网友:
可否发个链接,也想搞一个研究一下。

网友:
T6还是L2的灯头啊 ?看着不错啊 ,求上车链接

网友:
我买两干电池都要6元,这货也太便宜了。

网友:
我这个无极调光双色手电也是两头弹簧的,不小心短路把正极的弹簧热得失去弹性了,驱动板也挂了,好在灯珠没挂,换了个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