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动车控制器买错了,求大师改个电压48改36

楼主(2020-06-04):
卖家说是通用,其实是48v的 ,改滑板车用 不知道改哪个电阻可以改截止电压为36v呢。

网友:
说个思路:低压保护应该是从分压电阻改起来,计算下充值,改低压不用担心mos

网友:
看不清
把板子所有带电阻的地方拍摄清晰照片

网友:
干嘛不更换呢?

网友:
正电源经过3个电阻分压落地,分压点进入芯片电压保护监测脚
然后自己找和试吧,能找到就找到了,找不到了也找不到了

网友A:
不用改,向下兼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改,向下兼容的

欠压保护就过不了。铭牌上就注明欠压保护39V,这36V电池如何工作?刚充满电时,电池确实40V左右,但很快说掉到39V以下。

网友B:
拍清楚些大家才能给你提示。可以参考一下这个:h删除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060&extra=

网友:
这个要改检测电路和DC-DC供电电路吧,没资料怎么好改。

网友:
电源有一路是分压之后进运放比较的,改这一路分压电阻就能改欠压值

网友:
几十块钱的东西,不用这么纠结,买个新的,旧的能退就退,不能退就丢闲鱼。改得好就好,改不好,用到电芯挂也不保护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清楚些大家才能给你提示。可以参考一下这个:h删除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请大师雅赏

网友:
一般都是四位数的贴片进行降压给CPU一个信号进行采样的 你多找找看

网友C:
欠压电阻封装大些,应该是那个1502

网友:
电机直接超压一档,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欠压电阻封装大些,应该是那个1502

大师 能否帮忙算下 应该并联多大的合适,实在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清楚些大家才能给你提示。可以参考一下这个:h删除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大师 是不是那个1502 是并个电阻 大概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 是不是那个1502 是并个电阻 大概多大??

从红色的供电线跑一下线路,找到分压电阻改一下即可

网友:
可以问一下卖家怎么改,一版来说短接哪个接线后上电就能改保护电压了。

网友:
要我就直接退货,给差评,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