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出租屋折腾之拆古董日光灯换LED吸顶灯

楼主(2020-06-04):
5块8包邮的灯,号称直径40cm ,收到确实好大一个纸条,只是压烂了,希望灯没烂 wechat_upload15912821265ed909cef2501

灯没坏,运气不错
wechat_upload15912821335ed909d5be11d

好小的灯条
wechat_upload15912821395ed909db366d6

灯条特写
wechat_upload15912821455ed909e180421

驱动特写  电流标称180ma
wechat_upload15912821545ed909ea28f50

2835  2并24串   灯珠确实是24w的
wechat_upload15912821625ed909f2407ef

点亮
wechat_upload15912821765ed90a001c907

实际功率约12w  缩水50%以上
wechat_upload15912821675ed909f77f4a8

5分钟后还有11w多
wechat_upload15912821805ed90a0485a4f

手边只有前几天撸的免钉胶,粘上,和灯盘紧密接触,增强导热
wechat_upload15912822475ed90a4789f84

这是准备退休的日光灯   灯管老化,启辉器老化,开灯10秒才点亮,亮度还不足
wechat_upload15912822485ed90a485faf6

启辉器粉掉了
wechat_upload15912822495ed90a4953de8

拆下灯管   很粘手  自行想像
wechat_upload15912822505ed90a4a31339

老货镇流器,有半两铜
wechat_upload15912822515ed90a4b19f5b
不知道这厂倒了没
wechat_upload15912822525ed90a4cbd56e

发粗的灯线
wechat_upload15912822515ed90a4beb6ec

装上去之前要改一下这个灯  拆驱动  低压没电容
wechat_upload15912822535ed90a4d7864f

高压电容400v5.6uf
wechat_upload15912822545ed90a4e70631

从坏的驱动上拆一个装上,(上回拆过电阻的灯板)
wechat_upload15912822965ed90a781004a

驱动芯片 DP8628D
wechat_upload15912822955ed90a7710688

灯板实际电流约150ma
wechat_upload15912822965ed90a78e54cb

拆下日光灯架
wechat_upload15912822975ed90a79bed2d

装上led灯   感觉11w多不够亮,又拆了一个球泡挂里面,
wechat_upload15912822985ed90a7a891ce

效果不错
wechat_upload15912822995ed90a7b7d4c0

上盖
wechat_upload15912823005ed90a7c7ce81

亮灯
wechat_upload15912823015ed90a7d529f3

end

网友:
这是二合一的意思吗

网友:
这个的散热还行

网友A:
那我想了解一下,以后搬走了这个灯怎么办?
墙上的痕迹好恶心。,把前两天垃圾桶捡的那一条装上去还合适一点。

楼主:
是的,二合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想了解一下,以后搬走了这个灯怎么办?
墙上的痕迹好恶心。,把前两天垃圾桶捡的那一条装上去还合适一 ...

心情好就送给房东了,心情不好就拆了,前几天捡的那条灯珠老化严重,实际亮度和日光灯差不多,

网友:
这亮度还不如日光灯

网友B:
2835  2并24串 ,电流约150mA,相当 节能。
实际亮度咋样,去了灯罩还要好些,省电。7脚 控制芯片 型号 看不清啊

网友:
虚标厉害啊  一般功率

网友:
换长条的LED还好点,原先那个印不会太明显

网友C:
忍不住又买了长条改造灯板,这样用行吗?

5.8元方形两个的没撸?那个16W左右,还是透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35  2并24串 ,电流约150mA,相当 节能。
实际亮度咋样,去了灯罩还要好些,省电。7脚 控制芯片 型号 看 ...

功率不够又加了个标5w的球泡

楼主:
引用 网友C:
5.8元方形两个的没撸?那个16W左右,还是透镜的。

没看到,这几天都加班没仔细看优惠购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到,这几天都加班没仔细看优惠购

不好意思,图片发错了。

网友:
也刚买了一个一样的,亮度不够,又买了一个24W灯盘改为16W左右并在一起(+不改太热),正好放在原灯中间,正准备安装。

网友:
这种日光灯是新世纪的产品,还算不上古董,镇流器和我这个同款:

网友D:
用这种垃圾led还不如原来的日光灯,显色性差,蓝光强。led只能买牌子货,杂牌真的没有传统荧光灯好。

网友(2021-06-28):
要是租的房子我都不动它,如果是买的二手房子就可以搞到真~老的支架打理好然后配上真优质三基色灯管,别问我咋知道的,我就是这么干的真的太好用至少十年不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这种垃圾led还不如原来的日光灯,显色性差,蓝光强。led只能买牌子货,杂牌真的没有传统荧光灯好。 ...

牌子不如两个长三基色灯管别问我咋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