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小新air15IKBR 2019拆换键盘,加固态硬盘

楼主(2020-06-04):
联想小新air15IKBR  2019  用了一年,数字键除了5、 6  两个键可以用,其他的数字键都失灵。
网购了一张键盘更换,顺便把同事送的512G  M2   三星PM981A  安装。
拆D壳  断电池

发现笔记本中竟然还有配重铁块,这联想设计者脑子是被雷打了,左侧有那么大空间,要配重完全可以增加电池啊。

拆的铁块

左右各一片,还有二维码

两片集合,大概二三两重吧

拆风扇、主板,除了cpu和显卡散热铜管的螺栓不拆,其他都拆卸了,一共就三种型号螺栓,好辨认,外壳一种型号、转轴一种型号,其他的螺栓都是一个型号。
键盘及固定的铁片都是塑料脚熔焊固定的,还特别多,一个个用小刀刻掉塑料脚四周,不做平切。

换键盘过程未拍照片,换完用热熔胶枪固定塑料脚,未留照片了。

换完键盘发现预留的M2 2242固态硬盘接口,拆除一个喇叭就可以将同事送的2280固态安装上去。

拆了喇叭,切除占位的塑料脚。

固态硬盘套个静电袋安装,热熔胶固定。白蓝线是喇叭线,先预留,固态硬盘尾部有地方安装喇叭,以后有时间装上,再把D壳相应部位打小孔。

所有排线、螺栓安装到位,安装电池,封D壳,开机,硬盘容量共计1024G了。

网友:
这设计也是太失败了

网友:
PM981A本身就是个大火炉 持续读写动不动上90度的家伙 您还套了个静电袋...

网友A:
人家固态贴散热片,你厉害,你套防静电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固态贴散热片,你厉害,你套防静电袋

其实主板上的那个也不是散热片,是个屏蔽罩,哪天有空把静电袋换成铜皮贴芯片侧。

网友:
联想这设计师脑子也是够用,为了成本也不能这么省啊

网友(2021-02-25):
楼主,我这边也需要换键盘,想问一下您这边的主要工具都有哪些啊

网友(2023-04-05):
起子加胶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