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个苹果7换电池。

楼主(2020-06-04):
同事的手机,他没弄过,看了一眼教程,学着自己弄,结果打不开屏幕和壳,然后我拿着刀片上了。周围划一圈,然后整一边撬,慢慢开了。然后就是拆排线,比较精密,前面给朋友换也是插上了,结果花屏,这次也是插上圆键没用了,反复插拔了几次才好。尴尬。电池要去掉震动马达,听筒,屏幕的排线。胶条拆起来有诀窍,抠开电池上搭的胶,卷就好了,然后是另一个,接着换电池。按要求贴胶,恢复就好了,第一次通电后,白屏很久很久。然后进系统,然后关机,插充电器,好了。

网友:
7是有密封胶的

网友:
胆不小。第一次,非自家。

网友:
手艺不行啊兄dei,不能用刀片划,用吹风机绕圈吹两分钟就行了,另外不贴密封胶圈不防水了

网友:
下次拉那个电池胶的时候,别直上直下的拉.可以往侧面拉,这样比较容易,还不容易断.

网友:
要当心 电池不贵,贵的是屏幕 ,排线。。。

网友:
啊哈 碰到好多个自己换电池把屏幕排线弄坏的了,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