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天际炖锅电容爆浆求教

楼主(2020-06-04):
请问是因为高温而爆吗?有什么电容能替代?

网友:
阻容降压的电容,本身耐压高,又处在封闭狭窄的空间里,很多都是容量减小,象楼主这个爆浆的遇到的较少。可以用同容量的安规电容、或者用耐压630V的同容量的CBB电容。

网友:
接个拆机充电板

网友:
这个是控制电路供电的降压电容,找个0.47U/400V的涤纶电容代换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阻容降压的涤纶电容好像很容易坏,不是爆了就是容量减少,坛里很多大神都建议换安规电容。

网友:
这种CBB的400V 470nF的电容在阻容降压里面是最容易损坏的。建议换成MKP的同规格电容代换。

楼主:
用4个0.1的安规电容代了,目前可正常使用!

网友:
这种电容是没有“浆”的“干”电容,这不是爆浆而是击穿烧熔,也不是高温所致而是品质不良被电压击穿。
看丝印是470n/400v(0.47微法/400v或474/2G)的cbb电容,选用这种参数的cbb电容换上即可~这电容应该是阻容降压的供电电容,如果更换后供电电压过高或过低,可以换用容量梗小或更大的电容来达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