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欧万18B万用表改锂电升压供电,总是忘记关表,实在用不起6F22了

楼主(2020-06-05):
欧万18B万用表是当前的主力表,平时用的比较多。个人比较讨厌APO,所以经常是关闭APO之后来用的,然而经常忘记关闭万用表,然后里面的6F22一宿之后就没有然后了……

这是很久之前打的板子,基于34063升压方案,论坛里应该有不少坛友收到过这个套件

数码之家联名版……在此特别鸣谢 @suhaiyuan 同学,帮忙辛苦画板还试制样品

先摆个摊儿

焊好一个,这个板子焊的时间比较早一些,测试功能正常之后就收起来了

和一元硬币对比下大小

然后现在又开始摆摊了……

话说有PTC加热台,干活真是方便,比烙铁和风枪效率高多了

这回做了四个,有时间的话,准备把手里的6F22表都给换了

很久之前自己做的洞洞板版本的34063升压板,和这回做的贴片的版本比较一下大小

输出端接一个1K电阻当负载,否则升压板会没有输出

最高输出电压9.58V

最低输入电压2.2V

静态电流0.7uA,当初喜欢这个升压方案,很大程度是因为它的静态电流极小

9.5V状态下,最大输出能力64mA左右

欧万18B的低压报警电压在6.8V上下

供电输入电压7.0V时,低压报警消失

拆开后壳,加装锂电池

1200mAh的手机电池,应该可以用很久了

18B的工作电流大概在1.7mA左右,不同档位略有不同

开背光,18B的工作电流29mA左右

开蜂鸣,18B的工作电流接近32mA

既开蜂鸣又开背光,18B工作电流接近59mA,这个电流大小相当可观了,我用18B的时候,蜂鸣档是最常用的,背光看情况也会开,所以电池电量消耗的也比较厉害。
此时自己发现蜂鸣背光一起开,低压报警的图标又出现了,看来升压板的输出电压需要调高一点,虽然低压报警图标暂时不碍事,但就是看着膈应。
题外话:常见的碳性6F22的容量不大,网络上对碳性6F22容量的说法,比较多的是60mAh。假设万用表工作电流2mA,那么30个小时也就耗尽了6F22的电量了,所以忘记关表,一宿就干掉一块电池也不奇怪

18B的拨盘和V片,在这做个记录,以备不时之需

照明用的LED,没啥大用,开着背光它也一起跟着亮,费电,拆了。然后跳线直接连上焊盘,否则万用表背光灯不亮,它们之间应该是串联的

电池仓用3mm钻头开孔

电池的导线直接进电池仓,不从弹片孔那里绕弯子了

升压板调整成7.1V输出,这样就安逸了

万用表输入端用了2.54端子,以后拆表的时候,方便分离前后壳

总装完成就是这个样子

充电是这个样子,纯手工制造的4056的6档手动变速充电系统

电池电量比较足,所以电流达不到1A

用6F22时的电压读数,AD584基准

改成34063升压板之后的读数,一字不差

欧万18B就此改造锂电供电完成,终于可以长时间的得得嗖嗖而不用担心电池的问题了

如果坛友觉得帖子有用,请点击下方的《收藏》,如果觉得帖子写的还行,请点击下方的《点赞》,你们的鼓励就是我前行的动力……

34063的PCB文件已经分享在这里,
点击进入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
打包 打包 统统打包!

网友:
现在许多万用表超时自动关机。不担心电池耗上一个晚上!
而且我victory890c  直接锂电替换原9v干电池安装上,不用什么升压直接用!

网友A:
我是用俩1.4Ah手机电池,用双刀双掷开关切换串并联,串联放电,并联充电

网友:
羡慕这个套件,不知哪里能买到啊
我淘宝顺便带过一体升压的那种板子,测试静态电流,200ua以上的

也看到有人出成品,30一个,俩包邮,感觉小贵,没有单独卖电路板的,纠结呢

网友:
为什么我的欧万18B是带自动关机的???61E不会自动关机,我外接两只18650给61E,倒是不担心它大吃大喝。。。。。。。

网友:
表哥绝对的没毛病

网友:
积极响应号召
繁荣地摊经济

网友:
折腾的不错,这下抗用了,最近风向变了,又不占道了,还能抱着二胎去摆摊看来违不违法全看心情

网友:
要不,你把婊子交给我,我帮你养着

网友:
自从用了锂电池,再也不担心忘了关机了

网友:
船长哭穷喊用不起电池真的假的?还假装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练摊

网友:
某宝现在这种升压带充电的一体板不贵,2块多包邮。

网友:
串联LED去掉后,限流电阻应该增大点

网友:
楼主你涉嫌违规经营,占道摆摊,罚没你的生产设备及最终产品,如有异议,可以致电来函我来投诉我!

网友:
后排占地预备摆摊儿…

网友:
9v电池以前串联使用 充电麻烦改升压。现在直接用3v的万用表了

网友:
10多年前就有种充电、升压一体化的板子,早就在用了,也不用加开关……

网友:
pcb打样文件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俩1.4Ah手机电池,用双刀双掷开关切换串并联,串联放电,并联充电

有些表低于8V就提示电压低,大概7.8V左右测量就不准,所以有些表要升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