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个宝峰uv5r对讲机原厂电池

楼主(2020-06-05):
宝峰虚标严重,随机附带的原厂电池标2800Ah,实际里面串了两个3.7v无标103040,查询得知103040只有1200Ah和1500Ah两种规格,也就是说1200/1500虚标为2800,真是凭实力虚标!也不知道这个犯法不犯法??法院告一波能不能赢?
保护板拍出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A:
看这个体积,有可能是单个2800毫安的。淡定点,国内厂商都这样,你去看看太阳能灯。动不动都是50W 100W,实际也就5-10W都不到。

网友:
2*1400 不算虚标了

网友B:
1400mA X2节=2800,解释权归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体积,有可能是单个2800毫安的。淡定点,国内厂商都这样,你去看看太阳能灯。动不动都是50W 100W,实 ...

买了个新的1800的,拆开跟它一模一样,找到了最初版的说明书,说明书上标注的是15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00mA X2节=2800,解释权归厂家

我喜欢你这个解释

网友(2020-09-21):
这个还好吧,我猜的歌申讯的GSX-1极光,标称4500Ah,实际两块1300Ah的电板。按照4楼仁兄的计算方式也就2600Ah,所以,这个宝峰还是相对厚道一点的!

网友C:
电池不行,待机也就一两天。

有没有能用双18650电池的方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池不行,待机也就一两天。

有没有能用双18650电池的方案?

不行,18650太厚。
但是这个机器有加长电池。

网友(2020-12-14):
引用 网友C:
电池不行,待机也就一两天。

有没有能用双18650电池的方案?

前两天买了一台UV82,也有自己画个18650底壳然后3D打印的想法,厚就厚吧,重就重吧,只要续航给力换电方便,这些都不是,但目前只是想想,等找到卡尺了再说吧

网友:
以前宝峰的电池不虚标的,UV2R的年代,比较真实,后来就虚标了,大概是标称的五六成

网友E(2021-01-15):
楼主可以拆拆那个UV5R的加长电池看看。。

网友(2023-02-28):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拆拆那个UV5R的加长电池看看。。

加长电池都有加配重的,正常电池容量1800mAh

网友:
2800mah是指的4.2v也就是两个1400mas电芯并联。
对讲机8.4v标注2800mah确实是有那味道了,应该标注1400mah 8.4v或者11.7wh

网友(2023-06-19):
引用 网友D:
不行,18650太厚。
但是这个机器有加长电池。

现在已经有专门的电池盒卖了

网友(2024-05-27):
买了两个5R 国内版和外贸版的
国内电池标注容量2800mAh 重量 75g
外贸电池标注容量4800mAh 重量 55g 这个肯定虚标了
实际容量不会测多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