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华硕笔记本黑屏,是不是BIOS坏了?

楼主(2020-06-05):
一个华硕笔记本,能开机,CPU有热量,风扇也转。但是没有任何动静,没有哔的起动声,也没有任何显示,键盘也没反应,插USB鼠标,鼠标也不亮。

这是不是BIOS坏了?

网友:
送修会说显卡烧了

网友A:
通常情况下 先查看内存是否有问题  台式机 常常就出现你说的这个现象 常常是内存接触不良  还有部分机子是cpu下灰尘聚集受潮 电路异常  bios正常不去碰他 并不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内存条问题?

网友:
拆开刷BIOS试试

网友:
先刷个BIOS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情况下 先查看内存是否有问题  台式机 常常就出现你说的这个现象 常常是内存接触不良  还有部分机子是c ...

没有内存条,内存是焊在主板上的。主板很干净,没有多少灰尘。

网友:
排除大法吧。

网友B:
是不是CMOS没电了

网友:
什么情况,我也是,我是12年的华硕a56c机子,我是乱设置bios后边这样的,你搞好没?我也打算网上买个编程器,开始烧录了。可是没找到bios芯片在上面位置。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CMOS没电了

cmos没电会黑屏吗?什么反应都没。电源灯亮,风扇也转

网友:
我已经搞好了。买了编程器,某宝上买了bios文件,自己刷了bios后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