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悲剧了,笔记本电源罢工了,有几年了

楼主(2020-06-05):
最近一直忙着考试,每天用笔记本看教程做笔记,基本24小时不断电,担心夏天来了,笔记本电源吃不消,有过几天把电源拔了,可是就在昨天,电源崩溃了。指示灯总是一闪一闪的,虽然这个电源不是原装的,但是也用了好几年了,质量应该还可以吧,我反正知足了,也就二十几块钱。为了不影响后期学习,果断又买了一个,抱着不舍得丢的心态撬开了外壳,可是才疏学浅的我,根本看不出问题,闻着好像也没有异味,崩溃啊,万用表前几天就罢工了,没有自动关机功能,电耗光了,还没来得及换电池呢,因为这,壁扇不转了都好几天了,没法检查。说多了,还是直接上图吧,看看有没有大家能看出什么。

补充内容 (2020-6-22 09:25):
感谢各位热心的帮助,已经成功修复,等待时间的验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640&pid=4862659

网友:
输出两个电容怀孕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电容怀孕了。这个电源貌似山寨货。。。。。

网友:
更换两个大的滤波电容就可以了。一般没什么问题。
图片下方两个电容已经都鼓包了。
另外更换前看好极性和容量。

网友:
这明显怀孕了

网友:
楼主对着怀孕位置的特写镜头,其实心里已经有数。固定使用,换好电容,找个铁壳装上,裸跑吧。这种低密度的电路和用料做出来的高密度电源,也就这样啦。

网友:
楼主还是先节省时间备考吧,这个都不值钱,考试分数多两三分都不一样的效果。考完了就可以慢慢琢磨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点,我其实是真没看出来电容有问题,就看没爆浆了。对呢,忙着备考,今年很多手都没伸,都放起来了,考试第一,考多几分要买好多呢。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
要买二个好电解,
差的电解开放式用也会爆定的
开机后15分钟用手摸电解就知道了

网友A:
低压滤波电容都怀孕六个月了,楼主是如何当爹的?这都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压滤波电容都怀孕六个月了,楼主是如何当爹的?这都看不出来?

不幸的是,只有六个月,如果是8-9个月,就能算足月,没想到就怎么夭折啦。

楼主:
都是我的错,我眼力劲不够,只顾学习,忽视了人家,满满的罪恶感,我该想什么办法补偿一下受伤的小心灵呢。

网友:
这个地方的电容,要买高频低阻的,普通电容装上去也不耐用

网友:
联想的电源现在质量好像差了,我新买的笔记本带的电源居然漏电,笔记本外壳摸上去麻麻的。。。。。。

网友:
看上去真山寨,论坛就有很多拆机贴笔记本电源做工一般都很好,什么铝屏蔽甚至铜的,电容日系大牌子。

网友:
山下来的吧。。。

楼主:
我联想的这台本子用了有将近10年了吧,原装的电源坏了,这是后配的,用了6年,算起来可能还比原装的用的久一点呢。昨天坏了后,又寻了个买下了,想到家里有个朋友的笔记本在这一直没空修,拿出来看看居然也是联想的,再看电源,居然是20v,3.25的,特别接近,不敢贸然使用,在网上查了确认可以临时用用,所以就委屈一下别人的了,嘻嘻。

网友:
不一定漏液,鼓起来就不行,换了吧

网友:
这种电源要买正品货还真不容易,,,不过回收站这个多得是,,,1,2块子一个

网友:
你这个太差了,,,你多看看论坛电源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