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一个3.7V锂电池降压到3.3V的方案

楼主(2020-06-05):
如题,设备用3.7V锂电池供电,芯片用3.3V。
需要将3.7V降压为3.3V并稳压。求方案。
压差为0.4V。这么小的压差该用什么稳压芯片?
ams1117不行,这个1117压差要1V以上才能稳定工作。

之前看过一个HT7333的芯片,数据手册上说压差可以小到90mV

但实际使用效果并不太理想,输入3.7V,输出仅有2.8V。
求一个将3.7V降压为3.3V并稳压。要求是电路不要太复杂。
最好就是如上的一个稳压芯片和两个滤波电容的或类似的。
带载能力可以不大,就几个数字芯片,或者再带个显示屏。

网友:
ldo,大多压差都很小,一片芯片,2电容就欧了

网友A:
为啥不用AMS1117-3.3?小巧又方便

网友:
回复没看仔细。。。。。。

网友B:
给你一个表格,你自己根据工作电流选用吧,大于300mA的工作电流可能不好选择,或者需要另加功率管扩流。

网友:
不知道你实际电流是多少,HT7333输出电流是250ma,这个芯片我也用过,在不超过电流的情况下没问题,超过电流输出电压会被拉低。可以用RT9013-33GB,250mV压降,500mA带载电流。

网友:
自己根据上面的表来选择吧,要电流大些,可以并联试试

网友C:
最简单就串个肖特基二极管得了。

网友:
某宝搜HT7833,500毫安负载,2微安静态电流。
另外,你把HT7333带上负载再测试电压比较准确。我的电源从6.0到4.4伏,7333的输出都几乎稳定在3.29左右。不接负载的时候,我也测量到过2.9左右的输出,不知为什么。

网友:
spx3819电流可以到500mA

网友:
现在比较新的LDO基本都可以有这种性能压差很低。
但是你要考虑一个情况,锂电池的电压放尽后只有3V左右,意味着你的系统在锂电池电压低时将不能工作。所以具体看你想干什么这是一个前提。
如果你的系统对3.3V有着严格要求,那么很可能你必须先升压再降压才能得到一个稳定的3.3V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就串个肖特基二极管得了。

对,一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AMS1117-3.3?小巧又方便

文中不是说了吗?1117的压差是1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表格,你自己根据工作电流选用吧,大于300mA的工作电流可能不好选择,或者需要另加功率管扩流。

...

先谢谢了。有数据好说话。
我也是用过7333的。标称的是压差90mv,但实际上好像没这么小。输入是锂电池的3.7V,但输出还不够3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就串个肖特基二极管得了。

是可以,但我还要稳压。

网友:
我就用个ME6201-3.3的LOD放在了3.7V锂电池的后面作为收音机的电源。

网友:
LDO大把的,SP6203_6205(300mV,500mA),spx3819(340mV,500mA)

网友:
我给我的鼠标上用的的xc6206,1.5v的那个。3.7锂电输入,输出端接了一个电容。目前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可以,但我还要稳压。

你稳在前面也一样啊。

网友:
找个磷酸铁锂电池即可解君愁。铁锂电池3.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