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回复给高分】求助LED踏步灯闪烁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20-06-05):
我们家在淘宝买的LED踏步灯,全部都亮的时候,会有很明显的闪烁,但是逐渐熄灭到一半的时候就不闪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变压器不够?还是驱动问题?

求助各位大神,求帮助~谢谢

楼主:
就是想不通是驱动的问题还是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A:
LED总功率多大? 12V输出的线太细了. 用24v电源试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总功率多大? 12V输出的线太细了. 用24v电源试了看

卖家标配的是12V的,现在给我换成700W的了,但是还是有闪烁,现在决定把控制器拿回去更换为700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