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68AB/SM3269AB量产求助

楼主(2020-06-05):
U盘是朗科的U905,这是我的设置,量产工具是2.5.70,应该是最新的版本了

这样设置的话会报错Pretest Fail(01)(FlashSetting.bin Not Found)

设置成high的话

Pretest Fail(01)(Cannot Find SM3259 Info!!!)
pretest不打勾的话也同样是出现这两个错误,是量产工具不行么,试过2.5.70和2.5.69两个版本了,都是出现一样的错误,都是这两个错误,请问大神们,我这个情况怎么解决呀!!!!

楼主:
U盘是朗科的U905

网友:
你pretest opt改成auto

网友:
去掉DDR试下

网友(2022-03-31):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69AB - ISP 181121-1AB
闪存识别码: AD5E28221090 - Hynix(海力士) - 1CE/单通道 [T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