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白光T12焊台自制改装

楼主(2020-06-05):
    原来用笔记本电源改装制作了一个白光T12焊台,调温没有温度显示,使用起来没什么问题,就是不知道温度。刚好看到论坛有介绍淘宝一个比较便宜的控制板,性能也不错。
    前几天这个板刚好免邮费,买了控制板和手柄散件,抽空对旧的焊台进行改装,买的面板稍稍短了点需要再加工一下,上图。

楼主:
这个焊台新买的控制板和手柄,材料质量做工不错,有温度显示后顿时感觉高大上了,控制功能挺多有震动唤醒和休眠功能,很实用。。

网友A:
链接发过来撒

楼主:
面板上又淘宝商家的名字,可以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发过来撒

淘宝商铺,54X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焊台新买的控制板和手柄,材料质量做工不错,有温度显示后顿时感觉高大上了,控制功能挺多有震动唤醒和 ...

等你玩到最后才会明白,最初的才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你玩到最后才会明白,最初的才是最好的……

这个只是把工具弄的趁手一些,好用就行。不去追求极端。

网友:
然而升级数显 不如升级个仿原装手柄  手感不在一个档次 焊接温度 最常用的也就那俩仨温度  63/37 300  无铅350 当一个焊点350也纹丝不动时 你即使调400也大机率化不动 这个时候就需要助焊剂来帮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