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奇怪奇怪真奇怪,8002移动鼠标有很大的滋滋滋的声音

楼主(2020-06-05):
这个是电路图,电源的电容是470uf(换过1000uf和220uf的电容并没有改善),供电用的电脑的usb供电,之前以为是电流不够,后来用的手机充电器500ma的供电,也没有滋滋滋的声音。(所以应该不是电流的问题

现在也弄了很久了,并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换了马家买的成品板pam8403,同样也是移动鼠标有滋滋滋的声音。

求大神帮帮忙看一下。

网友A:
usb供电与鼠标共地导致的,电脑音量调大,音箱增益调小应该能好点

网友B:
我的小音箱也是这样,硬盘的读写声都被放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小音箱也是这样,硬盘的读写声都被放大了。

看来不少人是这样的情况啊?
你的是什么芯片,8002? 8403?
没想过怎么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供电与鼠标共地导致的,电脑音量调大,音箱增益调小应该能好点

这样治标不治本啊!
换句话说,需要大音量的时候,没办法了。

网友C:
音源问题,主板音频输出质量不行。。

用手机,或者MP3 MP4,电池机器输出一般就没事了。。。

从背面接音频能好一点,REALTEK声卡可以插到蓝色孔,装驱动设置蓝色孔成线路输出,能取消主板的耳机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音源问题,主板音频输出质量不行。。

用手机,或者MP3 MP4,电池机器输出一般就没事了。。。

这还是没解决问题啊,老哥,咱也不可能为了一个几块钱的音箱去买个几百块的声卡吧

网友D:
鼠标:滋滋滋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鼠标:滋滋滋滋

就是这个声音。。

网友E:
建议你试一下用手机的充电器给放大板的USB供电看看有没有干扰。
如果还是有那么就不太好处理。如果没有了,那就是电源干扰。
找一颗小个子立式电感,拆去外面的线圈,用0.15-0.2左右的漆包线绕满,串接在放大板的电源回路中,滤除杂波干扰,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
主板或者声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你试一下用手机的充电器给放大板的USB供电看看有没有干扰。
如果还是有那么就不太好处理。如果没有了, ...

你这应该是好的答案了,
我记得好像节能灯里面就有那种小小的工字电感。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你试一下用手机的充电器给放大板的USB供电看看有没有干扰。
如果还是有那么就不太好处理。如果没有了, ...

可不可以用加个电容什么之类的方法,稍微减轻一点那个干扰声?

网友:
电源加电感能明显改善,我的功放板也是接电脑12V输出,能改善很多,夜深还是能听到少许

网友:
音箱用开关电源供电确实不佳,更别说PC取电。过去我也这么干,现在都换上线性电源了。

网友:
看似共地噪声。
尝试解除共地。

网友:
"后来用的手机充电器500ma的供电,也没有滋滋滋的声音"
那就用充电器

网友:
我之前用破笔记本也是移动鼠标就叽叽叽叽的响  晚上很安静的时候就能听见

网友(2021-10-04):
USB的电源地,不应该和音频地共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