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惠普MFP133PN打印机硒鼓计数芯片,如何解除计数器

楼主(2020-06-05):
惠普原装硒鼓W1003AC,缺德的计数芯片,到数量就不能打了,其实里头还有很多粉。发上来,请高手研究个破解方法。看上去很简单的一个芯片,地、时钟、数据、正,就这4个触点。

反面的样子,也比较简单,一个芯片,估计是不是24C02这样的存储芯片,B12SA型号在百度里搜不到

没有编程器,没测试读数据。

网友:
这要是能自己改数据,就没有卖芯片板了!

网友A:
换那个芯片应该就行了,不过板子也不贵吧

网友(2021-01-16):
引用 网友A:
换那个芯片应该就行了,不过板子也不贵吧

10元一个

网友B:
这个是什么芯片?能不能读取里面的数据,然后保存,等计数满了,再把原先的数据刷回去?有替代的芯片型号吗?听说还要改粉盒的序列号,随便改一下就可以了。但是要把原来的芯片读出来。
这里有修补固件
https://orpys.com/en/content/category/31-hp-firmware

https://orpys.com/en/content/203-hp-laser-103a-firmware#
HP Laser 103a,108a,108w固定固件(无芯片/单芯片)
模型
固件版本

激光103a
激光108a
激光108w

V3.82.01.01
V3.82.01.02
V3.82.01.08

要创建修复固件,您需要发送打印机数据:
1。确切的打印机型号
2。固件版本
3。机器序列号
4。CRUM编号(碳粉芯片)

为了检查打印机报告(以免造成数据错误),我们建议使用免费程序

它具有保存报告的功能,您可以将此报告发送给我们

程序固件说明(手册)

1。提取档案
2。将打印机连接到计算机,并使打印机进入 下载模式 (强制模式)
    -打印机关闭,按住 [PrintScreen][WPS] 按钮,然后按住 [Power]
    -几秒钟后松开两个按钮 [PrintScreen][WPS][Power]
3。在usbprns2.exe 上 运行 download_1.bat 或将文件 FIX_NU_XXXXXXXXXX_108x_V3.82.01.xx.hd拖放
    - 等待打印机完成编程(1-2分钟),然后它将自行重启。
    - 固件完成后,您需要按按钮关闭打印机,然后再打开
。4.完成后,固件完成。

程序原始固件说明(手册)

1。使打印机进入 下载模式
2。使用原始固件
3下载并解压缩存档。拖放文件 HP_108x_V3.82.01.xx.hdusbprns2.exe

原始固件您可以在此页面中下载

进入下载模式[强制模式]

    -在打印机关闭的情况下,按住 [PrintScreen][WPS] 按钮,然后按住 [Power]
    -几秒钟后,释放[PrintScreen][WPS][Power]两个按钮

网友(2021-05-23):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芯片?能不能读取里面的数据,然后保存,等计数满了,再把原先的数据刷回去?有替代的芯片型号吗 ...

可以破解?

网友C(2021-09-21):
我这也有一个  我给吹下来了 ,编程器不识别,芯片型号也查不到 本来想,本来想读出来 修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也有一个  我给吹下来了 ,编程器不识别,芯片型号也查不到 本来想,本来想读出来 修改下 ...

这操作不对,
应该拿逻辑分析仪,上电看时序.

一个CLK+DATA
应该是 IIC 协议,用单片机模拟就行了.

网友(2021-12-20):
像三星3201打印机计数芯片是24c04,可以重写刷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也有一个  我给吹下来了 ,编程器不识别,芯片型号也查不到 本来想,本来想读出来 修改下 ...

24x 和93x 都没有ID的所以编程器无法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