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诺必行蓝牙耳机双耳带充电盒

楼主(2020-06-05):
闲来没事搞个蓝牙耳机听听,吭多多诺必行旗舰店买的 34快钱,非发烧友耳朵不灵敏,听个响足够了。其实音质还可以,没有杂音,低音有点效果,和卖手机送的有线耳机基本没有区别,其他我也不懂不乱说。

大力出奇迹,用毛巾保住钳子夹侧边一用力就开了。无损打开的

为什么一副耳机用两个电路板颜色呢?

不知道是不是国产芯片崛起了,感觉太简单了。 话筒如摆设,尽管两个都带麦克风,如果想让对方听见,必须和吵架一样嚎啕大叫的说话才可以。

总结,两个耳机一摸一样啊,电路板分毫不差,除了电路板颜色不同,手机搜索蓝牙就一个名字,连接以后一般左耳朵提示连接成功,但是立马双耳都播放。 两个耳机都是触摸控制,随意按住一个长按即可关机,关机时候两个同时提示关机,指示灯都闪两下都灭了。 可以单独开机一个使用。但是这个真的区分左右声道,通过测试确实分开声道了。

求高人指点一下 双耳蓝牙耳机的原理:如果分声道播放又可以同时连接?

网友:
电路板区分颜色大概是避免装配出错吧
麦克风不灵敏可能是增益不够,这种SOC都是可以软件设置各个参数的

网友:
能用说明还行的

网友(2022-02-26):
用不同颜色是为了区分左右吧,尽管不分主副,但二者的手势操作各不相同。比如左轻触为上一曲,右则为下一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