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欧姆龙E3Z D62;漫反射光电开关,灵敏可调,做工很好~

楼主(2020-06-05):
设备检测开关,不知坏否。

网友:
这个接收端 还有个发射端

网友A:
没见继电器的?只射不收?

网友:
发射接收是一体的

网友:
浪费啊,这东西新的一个据说上百呢,拆了可以。好的设备都用得到

网友:
LED是仅指示作用??还是发射管?没介绍一下?

网友:
里面真的质量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见继电器的?只射不收?

三线传感器一般是晶体管开关量输出,分PNP/NPN型。

网友:
做工真不错,谢谢分享,等牙膏

网友:
接收器真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