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71AD -闪迪黑片- 黑胶优盘短接 就盘教程

楼主(2020-06-05):
使用了几次,存满电影在播放器上看,坏块短短数日增加到400多,32G 简直惨不忍睹,重新低格后量产坏快112。昨天拷贝电影卡死,拔插后不识别。
金属外壳黑胶盘,里面胶束粘死,没把发,嵌字硬上。残骸直接丢掉不上图了。
短接不是传统的最右侧;
如图短接方法:(短接上电脑,量产工具识别后就可以松开了)

成功识别后量产:(具体过程省略)

到此结束了,毁了外壳,把盘就回来了,以后尽量少碰这种,索性十几快钱的东西,存存电影,凑合用。

网友A:
求教:黑胶体也分MLC、TCL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教:黑胶体也分MLC、TCL吗?

没有必然联系吧,颗粒类型和封装形式两码事,SLC MLC TLC QLC 是原料,至于做啥那种看厂商了

网友(2021-05-08):
谢谢分享好教程,学习了!

网友(2022-10-28):
这个方法学习下,有备无患。

网友:
谁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楼主设置图还在吗?我的总是掉盘。短接认上好,在量产过程中就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