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一个山货OPPO充电头

楼主(2020-06-05):
其它版本的山货拆解参见坛友贴: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98953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4392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40860

-------------------------------------------------------------------

同事辞职后扔在办公室的,损坏无输出,外观各方面和原装的OPPO闪充比较,看不出太大破绽。

但是手感很沉,总觉得不太对劲。

绿色的USB充电口,磁不可吸。

插头磁不可吸,看来现在用磁铁大法已不能完全判断是否山货。侧面还似模似样地印有闪充标志。

铭牌标志。

印字看不出明显破绽。

裁纸刀切割大法,无损开壳。

抽出内脏,果真是山货。

壳子里面好大一块配重,占据壳内半壁江山,怪不得这么重!

看来至少是用了快充芯片的。

另一面整流桥位置有放电痕迹,估计挂了。

电路板和插头片焊接部位的引线。

双层电路板之间有连接针。

外壳的配重,份量很足。

用胶粘在外壳内壁上,粘得还挺牢。

输出端用了两只560微法固态并联,还是下了点本的。

侧面看变压器和初次级之间无绝缘隔离措施,距离也不足。

上层电路板保留了大面积敷铜,貌似没什么用,因为背面无任何元件。

空间利用率很低,只有三个芯片。

上侧是两颗BJM45V19同步整流芯片,用了两只,每只输出最大可达2.4A,说明这货还是有较强的输出能力的。

下侧芯片型号BJM5402,据说是OPPO原装的闪充方案IC,看来这货完全支持4A的闪充输出,只是安全性可能没有保证。

强行掰下上层电路板。

背面一片绿,没有元件和走线。

初次级跨接了一只蓝色Y电容,充电时应该不会飘屏。

电源初级的保险下端有一枚BJM8102脉宽调制芯片。BJM8102是一款电流模式的PWM 控制器。内置高压功率开关管,在 85V-265V交流输入范围内,连续输出功率可达 12W,最大可达18W;待机功耗小于 0.15W;内置高压启动电流源,内置逐周期过流保护和短路保护功能; 内置 VDD 过压保护;内置过载保护和过温保护等功能。

电源端保险,3.15A,277V。

初级省掉了EMI滤波电路。

拆解全家福。

网友:
那块儿铁是整个充电器最亮的仔!!!

网友:
铁块超级大哈哈,比之前的山货更有分量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铁块真材实料,是个良心厂家

网友:
至少是芯片方案,看开关变压器大小,好像额定1安峰值2安输出。配重可以去掉装回。蓝绿厂和SCP快充是自家特殊快充线,FCP高通MTK可用普通数据线,通讯正确能快充。

网友:
高压电解顶上都是高压区,离低压区爬电距离肯定没到要求标准。。。

不吹不黑,在用电安全方面,小米用户比苹果OPPO VIVO领先太多了。。。

几乎很少有假小米充电头。。。QC PD 快充协议的充电头,即使牌子很不知名的也比这种山寨作坊出的充电头整体质量高。。。
OPPO反而很小家气的的特地写程序阻止QC充电头给手机充电(即使10W慢充都不行)。。。反而是这种危险玩意能给手机充电。。。

网友:
铁块实在, 厚度真厚

网友A:
不是oppo机 走不了4A,还不如买个QC2.0的走9伏。今早又忍不住3块买了个三星的QC2.0的头,边充边玩手机,不漂屏。路边也捡了个 小米5伏2A的头,还带条 S.link的数据线,可惜不是type-c的

网友:
现在假货也有这种质量了,大电流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如果没有配重,看板子还不错呢,没见过真的,还以为都这样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oppo机 走不了4A,还不如买个QC2.0的走9伏。今早又忍不住3块买了个三星的QC2.0的头,边充边玩手机,不 ...

3块钱的QC头哪里有?

网友:
这山寨算良心了

网友:
确实配重有点良心,起码废铁还能卖点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3块钱的QC头哪里有?

本市摊上的,大家都是老熟人,好的,一般卖5块;坏的,卖一块。如果他开5块,我就把刚捡小米头给他,看能不能便宜一点。周五去抢个早,周六日没空。这次买的是富耐特?,这是上次买的

网友:
铁块不错  沉甸甸的

网友:
山寨无处不在

网友:
你这也不山呀,买充电器还送配重,铁多贵呀,老铁你赚了,比真的还值钱呢

网友:
高压区与低压区隔离不足存隐患,电解电容与低压铜箔爬电距离不达标,电容一旦漏液,极易造成高压窜入低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