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论坛优惠购倍量400/600/1000和德力普1300电池容量内阻重量

楼主(2020-06-05):
玩具比较费电,一次性南孚都要2.5¥了,论坛优惠购有充电电池就买了一些。
看到大家讨论比较激烈,那就测试一下。

分别是倍量600mAh五号电池8粒,均价7毛5一粒
400mAh七号电池4粒,均价8毛钱一粒
德力普1300mAh五号4粒,均价9毛5一粒
还有江门某电源厂的800mAh镍镉电池带镍带6粒,均价两毛钱一粒,
加起来14.2¥够买一对正品爱老婆不?
测试条件250mA充满200mA放电(太慢了,加大电流测试)

电池够用了,以后再也不掳了/

准备上刑的小家伙们,多了一节飞利浦剃须刀拆机的七号电池750mAh作对比

倍量自放电比较大,一个多月就只剩1%的电了,我有理由怀疑是镍镉电池。

以前掳的测试仪,四线测电压和内阻,两线测容量

测试过程比较无聊,不拍照了,直接上表格。

小结:优惠购的倍量和德力普在600mA放电下容量都很可怜,都虚标厉害,但是德力普好像比倍量实际容量还是多一些。
飞利浦剃须刀淘汰的电池就很可怜了,剩余容量10%不到,老化衰减了。
反倒是江门这个表现可以。

看到抽屉里还有一些锂电,顺便也测了

这一组有空再测试吧,今天到此为止。

还有几节一次性电池,也测试一下
发现一次性电池也是可以冲进去电的,哈哈哈,就怕漏液。

测试,编辑中。。。。。。。。。。。。。

网友A:
小同学实际容量没填写,你这样考试得不了分呢

网友B:
松下 lg我要了最好把表哥转换成图片,不然手机版表格显示不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同学实际容量没填写,你这样考试得不了分呢

还在测试中,貌似容量挺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松下 lg我要了最好把表哥转换成图片,不然手机版表格显示不全~

虚心接受批评意见哈哈,确实表格显示不全,需要横屏。。。。。。
松下和LG存货不多了,唉

网友C:
一个月的话这是制造质量太差了呀,自放电完后镍氢就报废了,撸太多也没用了。
我是10.9-5=5.9撸4粒,你是如何做到更低价格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月的话这是制造质量太差了呀,自放电完后镍氢就报废了,撸太多也没用了。
我是10.9-5=5.9撸4粒,你是如 ...

除了优惠券,还有软件返利啊,只不过你用论坛优惠购的链接下单,返利就到了发帖人的口袋,转换成自己的链接下单,返利就到手了,40%-90%不等的返利,具体搜阿里妈妈

网友C:
哦还可以返利这样玩啊。
看你的数据倍量AA600内阻36是mΩ而AAA400内阻只有26mΩ,再结合我那个帖子的大量测试,期待你的AA600开肠破肚结果。

记得要满电拆解,然后用打火机点着负极啊。

镍镉负极点着后冒烟,然后金属网变成铁锈色。
镍氢负极点着后大火,然后清理留下铮亮的金属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还可以返利这样玩啊。
看你的数据倍量AA600内阻36是mΩ而AAA400内阻只有26mΩ,再结合我那个帖子的大量测 ...

不敢拆,有毒的,将就着用就行

网友:
前戏这么足,太监了。
说起自放我想起来了,我当时拿到的4节有三节正常有一节只有0.8V,但是现在不知道是那一节了,所以这种其实撸来如果不用的话,存放一段时间就报废了。

网友C:
没有剂量谈毒性就是耍流氓。
首图那个江门电池似乎略屌还是新生产的,怎么又有被环保关停啊,真是奇迹,请问哪里能够获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剂量谈毒性就是耍流氓。
首图那个江门电池似乎略屌还是新生产的,怎么又有被环保关停啊,真是奇迹,请 ...

测试需要花时间。。。。。。。
淘宝搜应急灯电池安全出口,有一家1.5包邮的,弄一堆红包优惠券就能掳了,最低可以一分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同学实际容量没填写,你这样考试得不了分呢

现在测完了第一组容量,数据不咋地啊

网友:
老哥来个链接…

楼主:
已私信JM-800链接,掳得开心

网友D:
找到了…倍量的…在另外一个帖子里看到倍量好像是镍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到了…倍量的…在另外一个帖子里看到倍量好像是镍镉…

自放电这么大,容量又这么低,镍镉没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放电这么大,容量又这么低,镍镉没跑了

反正给遥控器用…不漏液就行了…

网友:
测试仪啥型号,测内阻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优惠券,还有软件返利啊,只不过你用论坛优惠购的链接下单,返利就到了发帖人的口袋,转换成自己的链 ...

爱淘优惠购 里面发帖的是不是都是你说的软件返利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