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一个注定要很火的灯!!

楼主(2020-06-05):
一款注定要很火的灯!火死我了!!
前段时间发了一帖,就地取材做个灯,效果不输那个喂奶灯!
这个灯,晚上手机阅读效果很好。刚做好就被朋友看中了,不过充电口是miniusb的,也没多余的充电线送,答应下次做个mircousb的。好在没有送人,上次那充电板由于我的疏忽有一个算是严重的问题吧,帖子最后会说,厉害的坛友从上帖的电路板图中应该就能发现问题。

这个灯用到的主要元件,tp4056、L7135、SGL8022ws,一款触摸调光的酱油灯!

主角上场

先清洗干净

先用刀子割开

位置要选在突出那一圈的下面,割开后适当的修剪一下,方便接合

led登场

不少坛友都买过这个吧

这个灯板用的多了,找到一个算是省时省力的方法

之前都是用刀划,这个镊子效率高点,可惜那个小电磨不在身边。。。

以前的帖子里也有过这个灯板的身影

看到这里就应该明白下一步的操作了吧

排列好

这次用的电池

上次买的电池组翻车,只能忍痛割爱了。。。

焊好的灯板

这样做散热要好点,长度控制的也好,直条4灯珠有点长,灯珠有点靠边,外面容易看到

充电板登场

充电板已经做好,本来有4个,焊接的时候一个mirco头子掉了,就用这3个吧。这个充电板不少坛友也买了吧,上次做的时候只用了这个电路板上的充电功能,经过反复观察,算是给触摸芯片找了个好位置

调光芯片一定要选8022ws,说三遍说三遍说三遍,没有频闪!

今天要用到的是两个8022ws和一个rh6616

电路板的背面,把之前的4个识别电阻拆掉,电容是103和104

8022ws的7脚输出利用电路板上的正极线路连接到7135上,第三板上104电容并了个105,没感觉有什么变化

再加一片7135

6616到货时就用这个电路板做了个测试,有频闪。估计是这个电路板有缺陷还是什么原因,只有渐明渐暗,没记忆,下一次专门做个板子试试。之所以用6616,是因为长按开灯的话,亮度会从暗到明,松手就会停在那个亮度,也算是有点个性,这灯做室外用,用电池频闪不明显。

先找找位置

这个是电路板的档板

这回有热熔胶帮忙,制作速度大幅提升,上次是用的白玻璃胶

把线焊好,没记号笔就没做记号

热熔胶真的很方便!

这个热熔胶还是可以的,因为。。。

灯板和电池之前做个简单的隔热

和灯板之间还是用点玻璃胶吧

美纹胶和电池处点了热熔胶

so easy!

满心的欢喜突然就结束了。。。6616那个不亮

晴天霹雳啊,电路板已经用热熔胶粘的很牢固了

测了下灯珠的两极

有一组的数值小了,7135坏了?之前也没测过这个

另一组的数值

另外两个灯的数值也是这样

先试着拆下那片看似有问题的7135

电路板粘的挺牢的,

很失望,灯珠还是点不亮

灯板上的灯珠改成这样也费时间,所以还是用我开始的那种方法快

有短路

把6616拆了下来,拆之前心想这芯片太经不起考验了,之后发现好像不是它的问题。。

时间不早了

看着这两灯然后收拾下心情,改天把那个修好算了。也怪自己太自信,以为之前测试好的板子,没什么大的改动,就没问题。唉。

楼主:
修复
先试试板上的另一7135是否良好
一开始打算用以前做的8022ws板子替换,图片中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测试中

用4056的输出好像电压不足似的

那就用5V吧

直接接在电容两端,结果是那片7135没问题

额,这张图已经把电路板弄好了

整理图片的时候感觉少图片了,后来一想,估计当时腾不开手没拍。这里说下修复过程,电路板粘的牢,没动它,用一片新的6616立着装到原来的位置,之前把焊点多余的锡去掉,短路解决,就没管那两个电容。新的7135放在洞洞板上。

加了不少线,小木板(雪糕棍)已经放在到原来的位置了

这里又出了点问题

6616和新加的这片7135直接接到了电池的负极上了,接电池的时候才想起来,当时线太多了,想方便一些,没多想。。,那就再加一片保护板。

这次先试试电路,没有用胶固定电池

还好,没出什么蛾子

到这里基本上快好了

前面的这个灯是之前做的那个

后面三个向前辈致敬!

连接处上胶

像这样手指按下去一点一点的上胶比较干净些,之前那个是先上一圈胶再连接,没这个效果好。我手边只有白玻璃胶,别的胶也可以,还是粘满一圈比较好,防水!

前面这个灯动了个大手术

里面看起来也不干净,之前都是用的玻璃胶固定,不好清理,打算上半部分做点什么装饰一下

怎么样,这个灯会火吗?我认为会!这个酱油壶取材很方便,用到的元件也不多,简单实用。内部还有空间,还能加点别的什么功能,期待你们的创意!

楼主:
最后做一个usb触摸灯
材料:ttp223、nmos、104电容、1k和30欧电阻

图片中的这个已经是改进版了

想把第一版那个找到合个影,结果没找到。。

背面

这个灯板两个合一起厚度正好,背面利用以前做的粘上。

最后说说之前那个灯的问题,就是4056的输出电容被我拆了,电路板上4056的输入输出电容用的是25uf的大贴片,在装之前也充过电,没发现问题,估计是因为升压部分有个104的电容在起作用吧,为了安全起见,拆开把那个25uf的电容装上。

网友A:
啥也不说了,加个分支持一下

网友B:
走! 晚上摆摊儿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也不说了,加个分支持一下

欢迎来捧场啊!

楼主:
这个灯板是玻纤材质,一片7135带4并,像之前那种方法4个灯珠在一个板上,没多加锡,温度记得是在46度左右吧
编辑一下,放个sgl8022ws+7135的原理图

先来张原图

我用画图简单改了下

1、8脚都不用接。1脚上次和负极相连了,应该是没调光功能了,这个要注意,直接掰掉算了。
7135的1脚和3脚可以向外掰一点,好焊

这个渐明渐暗亮度记忆的功能,我这样接是有亮度记忆,渐明渐暗是没有,触摸一下,灯就直接亮了,rh6616那个是有渐明渐暗,但没记忆,触摸一下,灯从最暗慢慢到最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 晚上摆摊儿去

其中两个就是给别人过段时间晚上摆摊用的!

网友C:
楼主用实际行动支持摆摊经济啊, 赞一个

网友D:
应该加强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折腾的漂亮。。。。。。

多谢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实际行动支持摆摊经济啊, 赞一个

嗯,拉内需要从点滴做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加强散热。。。。

用了段时间,晚上看手机,这个灯用3分之1亮度就行。用电池7135也就40多度,不算热吧

网友F:
把瓶盖粘一个平板,把灯倒立过来不好吗

网友:
我为什么会想到了阿拉丁神灯呢?莫名其超的感觉

网友:
这个保温瓶做得不错。

网友:
有才的裁缝

网友:
特像神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瓶盖粘一个平板,把灯倒立过来不好吗

瓶盖那是充电口,目前这样使用感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