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盘、笔记本硬盘当nas盘的问题

楼主(2020-06-05):
最近用带USB接口的路由器做了个轻量级nas,路由器和光猫供电共用的1个YLJ 12V 5A电源,实测光猫+路由器待机电流0.5A。USB设置里面设了15分钟硬盘休眠。目前是插着一个32G的优盘在用,主要是存一些我和老婆的工作文件。
想着如果用的稳定的话换成500G的闲置笔记本硬盘,容量大了就能把照片之类的都放进去了。供电的话准备用5V2A的DC-DC模块或者手机闲置电源供电。

现在有个担忧:
U盘、笔记本硬盘貌似设计标准不是7*24小时一直运行的。如果挂在路由器nas上会不会死的很快?

笔记本硬盘独立供电是用5V2A的手机闲置电源比较好还是12V电源经过DC-DC模块供电?

网友A:
虽然一直有这个想法,奈何有了玩客云和向日葵。

网友B:
U 盘的话插电不写入数据应该对寿命影响不大。保险起见最好用个监控硬盘,7*24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一直有这个想法,奈何有了玩客云和向日葵。

我也想过入手玩客云,但是查过玩客云的用法,体验不好。
而且玩客云在安全性上太差了。我放的都是安全性要求比较高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U 盘的话插电不写入数据应该对寿命影响不大。保险起见最好用个监控硬盘,7*24设计的 ...

我有监控盘,3T的希捷酷鹰,一直当冷备份在用。但是嫌这货太大只了。在容量够用的情况下不想上这么大的货。

网友:
任何产品都有通电时间。越长越容易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过入手玩客云,但是查过玩客云的用法,体验不好。
而且玩客云在安全性上太差了。我放的都是安全性 ...

对数据有要求尤其是安全性的话,还是用专业的nas吧,哪怕弄个omv

网友C:
不是持续写入的话不用考虑寿命问题,只是接笔记本硬盘的话电源也不用太考虑,1A以上就可以了。我的台机盘已经稳定运行好几年了,自动休眠的,下载单独挂一块盘,下完再拷贝到其他盘里,这样最大限度保护硬盘,持续写入才是最影响硬盘寿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持续写入的话不用考虑寿命问题,只是接笔记本硬盘的话电源也不用太考虑,1A以上就可以了。我的台机盘已 ...

你用的普通硬盘还是监控盘之类的?
能几年不坏就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数据有要求尤其是安全性的话,还是用专业的nas吧,哪怕弄个omv

我的数据安全要求是不能被第三者窃取,而不是不能损坏。所以专业nas显然不适合我。
在我的要求里损坏比被人窃取的损失小的多。
而且损坏丢失也没那么容易,我会不定期冷备份的。就是拷到一个平时关机的电脑硬盘里。这比磁盘阵列安全多了

网友:
带U口的路由器如何做NAS?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普通硬盘还是监控盘之类的?
能几年不坏就值了

普通盘和监控盘都有,没有挂机坏的,只有多下载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数据安全要求是不能被第三者窃取,而不是不能损坏。所以专业nas显然不适合我。
在我的要求里损坏比被 ...

难道存的是小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存的是小视频??

小姐姐才不怕被人偷呢

网友D:
硬盘不通电就是最安全的,还是搞个支持冷备份的硬盘盒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盘不通电就是最安全的,还是搞个支持冷备份的硬盘盒

有冷备份的

网友:
同问!带U口的路由器如何做NAS?

网友(2024-02-07):
好麻烦,直接N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