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理不开机的金正多功能DVD视频播放器S500

楼主(2020-06-05):
话说这机子还挺大的,35m,八九十年代常见的黑白电视机就是这么大的:

算是比较新的方案,SPHE8202H,内置缓存,不过开机时温度感人

用户说以前找人修理过,没有完全修好,还把声音搞出了问题,让他开机试试,他将开关上下拔动数次,毫无反应。先看看机子的这儿:

不知道为啥要带个小尾巴?       拆开后才知道,线头接在开关上,原来是当开关用的!
将线头扭在一起,能开机了,但是没有声音,将音量调到顶也听不到一丝声音!
先不管它,带着个小尾巴总是不好看,费了不少时间拆下开关,用砂纸打磨,装好,焊上,现在可以甩掉尾巴开机了

找一下MIX2018资料:

测量①脚电压,5V左右,原来是被静音了!

在MIX2018旁边,发现一只 J6,它的c极与MIX2018的①脚相连,而b极电压有3.2V。

J6是一只NPN三极管,这种情况明显是be结开路了。断电测量be结的阻值,诡异的事情来了!不管正向还是反向的阻值,都不足1Ω!简直让人怀疑人生

拆下J6测量,的确是be结开路了。没有找到 J6,从一块BP机板子上找到一只L6,焊下来换上,试机,b极电压从原来的3.2V降到了0.7V,c极电压从5V降至0,那美妙的声音终于出来了!

网友:
我来组成一楼。

网友A:
这东西现在用的不多了吧

网友B:
楼主理论知识比我好多了,分析出问题,立刻解决问题。我只会瞎猫碰上死耗子去乱找问题点。
话说这货有视频输入和VGA输入的话还是比较有用的。  芯片该加个散热片,我的那个加了散热片都感觉很烫手。

网友C:
先生手艺精湛,赞一个,不知道哪里有专门维修看戏机唱戏机的论坛。或者论坛应该专门开辟一个这个版块,毕竟这东西现在在农村很多。

网友D:
技术不错,要是维修费用收的上就更好了

楼主:
欢迎光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现在用的不多了吧

农村里的老年人看戏剧、跳广场舞,还有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理论知识比我好多了,分析出问题,立刻解决问题。我只会瞎猫碰上死耗子去乱找问题点。
话说这货有视频 ...

这个故障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所以还算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生手艺精湛,赞一个,不知道哪里有专门维修看戏机唱戏机的论坛。或者论坛应该专门开辟一个这个版块,毕竟 ...

碰巧了,比较简单的故障,如果遇到疑难故障,也不会这么顺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技术不错,要是维修费用收的上就更好了

本来是想多收点的,算了,不说了

网友E(2020-12-20):
你好大神,很佩服阁下的技术,我也有这样一个播放器,是金正视频播放器,不过今天出现在一个故障就是开机老在启动的画面闪,就是进不了桌面的。不知道是不是什么元器件坏了,大神能不能提供下帮助

楼主(2021-11-09):
引用 网友E:
你好大神,很佩服阁下的技术,我也有这样一个播放器,是金正视频播放器,不过今天出现在一个故障就是开机老 ...

以前没有看到这个回复,今天翻出来了,回复一下,这个故障可能是数据的问题,找个相同板号的数据刷一下试试。

网友:
哇塞这么大,35M,比我房子还大,,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