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2.8瓦佛山照明灯泡

楼主(2020-06-05):
2分钱买的,刚到手,拆开看看。拆机有风险,小心。没想到这灯泡是玻璃罩,手感像玻璃,以为是什么新材料。结果螺丝刀边口一敲,碎了,还真是玻璃,手割了几个小伤口。即然碎了,那就肢解它。阻容驱动,散热做的不错,十分对的起它的价格。大家赏眼一看。

网友A:
发现一个新的领红包的地方:支付宝APP搜“淘宝特价”,下面的小程序进去,每天都可以领一个1块多的红包,红包有效期24小时。把商品加进购物车后从这个小程序的购物车里付款就可以抵扣,注意这个红包不是淘宝特价版的红包,淘宝特价版这几天签到也是天天1块多的红包,也可以撸一些小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现一个新的领红包的地方:支付宝APP搜“淘宝特价”,下面的小程序进去,每天都可以领一个1块多的红包,红 ...

早知道了,我已经撸很多灯泡了,都是小瓦数的。现在都不知道撸什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早知道了,我已经撸很多灯泡了,都是小瓦数的。现在都不知道撸什么了

我之前都是撸电子元件,前几天一家我经常撸的店给我打电话,说我在他们家下了好多好多单,他们都是亏本在发,让我以后不要下了。。。我现在也不好意思撸了

网友:
材质不明的情况下还是带手套吧

网友B:
没想到这灯泡是玻璃罩,手感像玻璃,以为是什么新材料。结果螺丝刀边口一敲,碎了,还真是玻璃

大胸弟,太实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想到这灯泡是玻璃罩,手感像玻璃,以为是什么新材料。结果螺丝刀边口一敲,碎了,还真是玻璃

大胸弟,太 ...

我是没想到,现在不都是塑料灯罩,它即然给来玻璃,也算下本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都是撸电子元件,前几天一家我经常撸的店给我打电话,说我在他们家下了好多好多单,他们都是亏本在 ...

我不在一家撸两次,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都是撸电子元件,前几天一家我经常撸的店给我打电话,说我在他们家下了好多好多单,他们都是亏本在 ...

打一枪换一炮!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网友:
我家里美的迷你球泡灯也是玻璃,洗澡的时候估计溅到灯泡上,导致过大热应力突然破裂,才知道是玻璃,还好距离一米多没刺破,后来换成玉米灯加一次性塑料杯当防溅水外壳。

楼主:
补一张功率照片,宣传2.8瓦,实际测量3.4瓦,没有虚标,还少标了,佛山照明实在。

网友:
是不是玻璃很容易判断,用小刀划一下看有没有划痕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发现一个新的领红包的地方:支付宝APP搜“淘宝特价”,下面的小程序进去,每天都可以领一个1块多的红包,红 ...

都是不需要东西,直接淘宝app找比用1元红包还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不需要东西,直接淘宝app找比用1元红包还便宜

这个红包是所有商品都可以用的,只要把要买的东西加到购物车里在那个小程序里付款就行了

网友:
让你撸,出血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