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百盒CM201-1-CH晶晨S905L2破解刷机固件,可救黑砖

楼主(2020-06-05):
小编近日收到一个机友邮寄过来的魔百盒CM201-1,按他所说,已经半年的黑砖了,上次刷机失败之后,就彻底的变成黑砖了,通电也没有反应,他自己认为是主板烧了,于是邮寄给我,让我检查下;我收到盒子后第一时间插电源试了下,确实没啥反应了,我搜遍全网也没找到有关这个盒子救砖的帖子,不怕,我自己来,破解我们是专业的,免费我们是认真的。
这个盒子的型号是魔百盒CM201-1-CH晶晨S905L2芯片,刷机用的是晶晨的USB_Burning_Tool刷机工具,固件里已经给大家带了,大家分不清的可以看下主板照片:

然后固件特色也是一如既往:
1、不带ROOT权限,适用于魔百盒CM201-1-CH晶晨S905L2芯片
2、调出原厂固件屏蔽的wifi,开放原厂固件屏蔽的市场安装和u盘安装apk;
3、无开机广告,无系统更新,不在被强制升级;修改dns,三网通用;
4、大量精简内置的没用的软件,运行速度提升30%以上,多出大量的存储空间;
5、内置当贝市场;去除应用安装限制,实现自由安装第三方软件!
6、支持开机自启动、开机密码锁、儿童应用锁、应用隐藏、开机自动进入HDMI等各种花式功能;

刷机教程:
1、电脑安装好线刷USB烧录工具。
2、拿下盒子插头,打开USB烧录工具,加载好固件,点击开始,刷机软件上点开始按钮双公头USB线一头插电脑后置USB口,根据短接点,用镊子短接闪存,通电,USB线另一头插盒子靠网口的USB口。(短接-通电-连USB步骤先后顺序必须一致)
3、如刷机到1%或者4%出现如上图红色字错误,可尝试取消勾选刷机软件的擦除falsh和擦除bootloader两处,重新从第一步开始刷机。
4、进度条到100%,显示烧录成功,就代表刷完了,然后软件先点击停止,拔掉双公头USB线,断电,重新插电源开机,然后请恢复出厂一次,成功救砖,完美运行;

固件下载地址:
提取码:tcfs

网友:
收了,感谢楼主提供。
201-1又多了1款救砖利器,楼主功德无量!
有个小建议,固件压缩成zip或rar再传到网盘,现在pandown已经不能用了,下载大点的文件非常痛苦。

网友:
谢谢了,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网友:
我的天邑TY1208-Z S905盒子也成黑砖了,里面结构不同,没找到短接点。

网友(2020-09-15):
谢谢大神,我的机顶盒又复活了

网友(2020-11-21):
谢谢大神,我也下载试试

网友(2021-03-22):
关键是这救砖包,找不到,我有自己dd的img包,提示解析失败,怎么做救砖包啊

网友:
这个好,收下备用

网友:
我手头有2个魔百盒CM201-1 YS砖机,开机电源灯亮,无任何反应 …… 不知LZ这个救砖固件是否能适用YS盒子?

网友A(2021-09-27):
请问救砖必须短接吗?之前刷了CM201-1-YS的包砖了,亮红灯开不了机

网友:
你的这个盒子是属于“红砖”吧?“黑砖”对于任何短接点无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救砖必须短接吗?之前刷了CM201-1-YS的包砖了,亮红灯开不了机

CM201-1-YS亮红灯,还是“红砖”可以救。

网友B(2021-11-09):
朋友你好,我的移动盒子,长虹21年的产品,线路板布局图与你的有差异,按照你的方法,刷机到7%报错,是不是固件不相符?如果你有相应的固件,麻烦发我一下,如有其它错误,也请你指点,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你好,我的移动盒子,长虹21年的产品,线路板布局图与你的有差异,按照你的方法,刷机到7%报错,是不是 ...

进QQ群吧,大把的ROM

网友(2022-01-17):
引用 网友B:
朋友你好,我的移动盒子,长虹21年的产品,线路板布局图与你的有差异,按照你的方法,刷机到7%报错,是不是 ...

他这个是nand版本的,你这个是EMMC的,能通用吗?

网友(2023-02-20):
引用 网友B:
朋友你好,我的移动盒子,长虹21年的产品,线路板布局图与你的有差异,按照你的方法,刷机到7%报错,是不是 ...

跟我的一样,我用刷机神器刷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