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M51V能用什么代替

楼主(2020-06-05):
M51V这个是什么型号的,能用什么型号的代替,到处都找不到。

网友A:
应该是一个P-MOS。不知道是不是这货。。。纯属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一个P-MOS。不知道是不是这货。。。纯属猜测

宏碁平板电脑的板子设计有缺陷还用奇怪的元件

网友:
卧槽,那一相供电复合MOS的温度也太高了吧!把电路板都烤成那样了,不建议维修了,,说不定哪天那个地方就层间短路了或者碳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