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没事拆个公交卡,顺便改装一下。

楼主(2020-06-05):
之前改装过几张各种奇形怪状的公交卡。轻车熟路想改进门禁卡内(之前做了一个外径25MM的水滴卡)。于是拆了个门禁卡取出原有的ID内脏。

测量发现只能容下外径22MM的线圈,想着相差3MM问题应该不大。后来才知道这3MM就是关键,感应距离只有1.5CM左右,这样是肯定不行的,有些机器打着困难。最终还是选择了用原来的卡片裁成2.5X4CM的小长方形。NFC充值测试没问题,距离2厘米多,应该能通吃所有读卡设备了。

强光探测位置,风枪吹两三秒,或者打火机烤,胶软马上用镊子“掏芯”,动作要快,不然胶马上就冷了。稳,准,狠。

改之前的卡片

本来准备用改的门禁卡,已拆掉内脏了。

那个“小黑”方块就是芯片。

芯片正脸上镜一下

准备用的漆包线是一个变压器上拆的,卡了一下0.3MM,之前做的水滴公交卡也是用的这个线,外径25MM16圈,效果不错,用了一段时间所有设备通吃:公交,轻轨,地铁,充值机。

电筒只是群众演员上镜,上面缠的线圈才是主角。

像盘手表发条一样盘进去,为了好操作,壳里先上一层薄的双面胶带再盘。一切好像都那么顺利,但没有按剧情发展,感应距离太小,1.5CM。无奈放弃门禁外壳。因为做了很多试验发现25MM外径的线圈是一个分界点。

最终成品,保留了完整的卡号,镊子手动打码了后四位。

钻的1.5MM孔,穿的1MM挂绳。原卡片裁为2.5X4CM两张,像三明治一样将线圈和芯片夹在中间,为了以后好拆用的白色704硅胶涂满,有点像加的奶油,夹子压实固化,然后修边。

厚度。

和门禁卡壳比较一下大小,2.5X4CM外观真的很小,拴钥匙上或者手机上都很方便。外面缠的美工胶和粘的贴画是老婆的杰作,毕竟是她用这个卡。

由于门禁卡效果不好,后面制作的长方形卡过程就没怎么拍照,只能用文字尽量说明清楚过程,大家见谅!

网友A:
上次用门禁改公交卡,没成功,估计卡是坏的

网友B:
同重庆,改过一张,有些设备刷不上,没有买过官方异形卡,不知道线圈参数

网友C:
我来帮楼主补个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重庆,改过一张,有些设备刷不上,没有买过官方异形卡,不知道线圈参数 ...

我也没有买过官方的异形卡,以后有机会用PCB印刷线圈做个小巧的长方形公交卡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来帮楼主补个广告

我上一个帖子里有说这个群演是白撸的。

网友D:
2张门禁卡怎么合成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用门禁改公交卡,没成功,估计卡是坏的

芯片试好坏很简单,照原卡绕个长方形的线圈,5-6圈,接上试就知道了。门禁这个内置线圈最大只有22MM外径,建议别试了,感应是可以感应,距离1.5CM左右,怕有些设备不好识别。重庆有个别轻轨站点的个别设备灵敏度有点低。以后你如果做最小线圈外径25MM  15-16圈越盘越小芯片放中间,在重庆所有设备都可以用。
下面这个是经过一般时间试过的,没问题。25MM。

网友E:
感觉盘的跟电磁炉一样好像是不对的.....最外圈多盘几层没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盘的跟电磁炉一样好像是不对的.....最外圈多盘几层没准就好了

盘成一样大的22MM也试过,从0.1MM--0.3MM的线径也试过,估计是感应面积小的原因吧。深水宝里卖的线圈介绍也不建议用这种体积太小的线圈,也存在感应灵敏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2张门禁卡怎么合成一张?

2张门禁合一张没研究过,但是如果是一个IC一个ID是可以合一张的,用两个一大一小线圈解决。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盘成一样大的22MM也试过,从0.1MM--0.3MM的线径也试过,估计是感应面积小的原因吧。深水宝里卖的线圈介绍 ...

也不全跟大小有关,,有的好像比这还小的照样可以刷公交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不全跟大小有关,,有的好像比这还小的照样可以刷公交

可能吧,最小15MM线圈。也可以刷,但是灵敏度会有所下降。

网友F:
不是可以直接刷手机吗?我的公交卡放家里好几年了,里面钱都没用完。要用的时候都想不起来带着,直接支付宝刷就可以进地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可以直接刷手机吗?我的公交卡放家里好几年了,里面钱都没用完。要用的时候都想不起来带着,直接支付宝 ...

嗯,现在手机上NFC直接可以用,还有很多APP都可以刷,支付宝,微信,云闪什么的。公交卡主要是可以换乘吧。

网友G:
哈哈,跟我一样,拆芯片直接上打火机,简单.粗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跟我一样,拆芯片直接上打火机,简单.粗暴!

直接,有效。胶一化,马上镊子掏芯,芯片毫发无损的就下来了。哪用得着像网上的教程说的,天那水泡一晚上什么的。其实镊子都可以不用,用手把变形化了的胶一扯,芯片就完全跟着出来了。

楼主:
刚刚随便画了这个,看什么时候试试。:lol:20200606已更新,用PCB新做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64312&extra=

网友H:
谢谢分享,原卡片裁为2.5X4CM两张像三明治一样将线圈和芯片夹在中间,原卡裁剪后2面里面还有原卡的残余线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分享,原卡片裁为2.5X4CM两张像三明治一样将线圈和芯片夹在中间,原卡裁剪后2面里面还有原卡的残余线圈 ...

有,但是已经没有完整的回路了。刚刚又把上楼的PCB做出来了,1.2MM的板子做的,正在烤绿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