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两台四核性能适中价格便宜的台式电脑

楼主(2020-06-05):
这两台都差不多,我收过来的时候,是整套收来的。是:“半岛XX”品牌机。虽然不出名。质量有保证。机箱,键盘,鼠标,电源上面都是同样的铭牌。都是用的同样的微星主板,同样的X4 641 CPU。
一台配置好一点。AMD X4 641 四核CPU/6G/500G/512M独显。 主板有DVI口和VGA口,不过还是需要独立显卡才能使用。另外插了一块512M的独立显卡。使用两根三代内存,4+2.  500G串口台式机硬盘。硬盘无任何缺陷。
整机运行流畅,驱动正确。速度很快。安装了WIN 7和常用软件。价格:300元。运费:30元。

另外一台:AMD X4 641 四核CPU/2G/250G/256M独显。主板有DVI口和VGA口,不过还是需要独立显卡才能使用。另外插了一块256M的独立显卡。使用一根三代内存2G.  250G串口台式机硬盘。硬盘无任何缺陷。
整机运行流畅,驱动正确。速度很快。安装了WIN 7和常用软件。价格:200元。运费:30元。
键盘,鼠标, 分别都是10元一个。该主机可拆零出售。主板:50元。硬盘:20元。显卡20元。三代2G内存:20元,三代1G内存:10元。静音大师电源《最大功率400W》,50元。

双核小型台式机,机箱很小。X245/4G/250G,采用二代内存,2+2。主板集成显卡,无独立显卡。安装了WIN 7和常用软件,无任何问题。运费25元。

---------------------------------------------------------------------------------
两块SSD,先锋,都只用了500多个小时,通电了几十次而已。成色很好。SATAIII。 70元一块,运费6元。
PROE的教辅书,15元一本。3D机械设计的。

显卡,HD4300,512M,20元一块。
还有一个1G显存的,HD6570,3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网友A:
楼主在这个论坛就不要胡说了吧,641是没有显示核心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这个论坛就不要胡说了吧,641是没有显示核心的

就那价格你又何必给他个回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那价格你又何必给他个回复呢?

这价传家宝

网友:
看到 512M独显 这几个字就知道楼主是怎么想的

楼主:
多功能电子辞典,成色很新,有电子书功能,四大名著内置。8个词典,加各种常用功能,包括科学计算器,MP3播放,时钟显示,生活常识百科等等。使用两节7号电池,电池要自备。送一个2.5毫米插头的耳机。9成新,6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
IONEER SSD, 120G, 使用时间500多小时,成色很好,性能很好。SATAIII。
75元包邮了!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缺少零件的欧朗剃须刀,这个赠送!

楼主:
PIONEER XR-VS6组合音响,能加电,但是不出声音,左磁带仓好像是好的,它能转动,音量在跳动。收音机应该是好的。
主机80元,两个音箱50元,总共150元。运费另收。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楼主:
迎618,电脑促销!150元四核台式机,独立显卡!
AMD X4 641 四核CPU/2G/250G/256M独显。主板有DVI口和VGA口,不过还是需要独立显卡才能使用。另外插了一块256M的独立显卡。使用2根1G三代内存共2G.  250G串口台式机硬盘。硬盘无任何缺陷。
整机运行流畅,驱动正确。速度很快。安装了WIN 7和常用软件。价格:150元,运费:25元。

楼主:
UPUPUPUPUPP
优质鼠标5元!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USB口优质键盘,10元!
高档USB耳机,15元!

楼主:
18.5寸LED液晶显示器,带电源只要40元!看图片,有小黑斑。不在乎缺陷的可以买。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网友C:
半岛铁盒是爱国者旗下的机箱品牌,到你这就成品牌机了啊,这算扇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半岛铁盒是爱国者旗下的机箱品牌,到你这就成品牌机了啊,这算扇子吗

还有别的系类,比如月光宝盒

网友:
现在 641 + 主板 +CPU风扇  80一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迎618,电脑促销!150元四核台式机,独立显卡!
AMD X4 641 四核CPU/2G/250G/256M独显。主板有DVI口和VGA口 ...

这个价格,那台6g/500G/512M独显卖不卖

楼主:
怎么总有人认为我智商低?作为16年淘宝卖家,我有那么傻吗?
-----------------------------------
游戏防水背光键盘,十分漂亮,结实耐用。10元一个PS/2口。
电竞鼠标,手感好,质量好。按钮多。10元一个。USB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