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求助下一步修复思路

楼主(2020-06-05):
这种情况给点下一步该怎么恢复呗,用工具总是报错。
原本是公司内网U盘,完全不识别了,然后拆开短接让电脑识别以后试着量产了一下,现在倒是能识别出u盘,但是没有空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复思路如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766

貌似是不行
报故障
CT-program fimware fail
0x1107
有高人解答么

楼主:
这是表明闪存颗粒中间有坏块么?还是主控都挂了?
主控如果挂了的话按说应该没法识别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表明闪存颗粒中间有坏块么?还是主控都挂了?
主控如果挂了的话按说应该没法识别的吧
...

你这现在是量产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