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锂电池风扇

楼主(2020-06-05):
夹子风扇很常见,但是锂电池夹子风扇,比较少见。

大部分都是带尾巴的夹子风扇。

今天有幸在拼兮兮撸了一台。

夹子

风力还蛮大的,三个档位。

电池,看到这个包皮,大家都知道还是要换桑心电池。

准备拆,起子是撸的批头,然后配的手柄,几乎零元购。

批头不防锈,很容易生锈。是风批,用0W40的机油泡着防锈。

无刷风扇。

捅进去

拆转轴

很不错的风扇

掰开

有趣的设计。马达是固定在这个塑料片上。

控制板

充电,控制三档风速板。

感受下无保护网。确切是无刷!~

装起来,收着,冬天拿出来用。

网友A:
无刷、滚珠轴承才是耐用货。

网友:
航模无刷才过瘾

网友B:
去年用淘金币换了一个这种夹子风扇,是无级调速的。今年居然找不到不知扔哪了

网友C:
不错,可以晚上夹在床上吹蚊子

网友D:
最后一句是靓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无刷、滚珠轴承才是耐用货。

服务器拆机风扇加降压板,肯定比一般的耐用。楼下说的航模无刷电机,全新的比充电风扇贵,再加上无刷电调和航模电池更贵,其次扇叶离心力太大可能受不了,低速有明显电磁噪音,网上有旧的故障航模无刷电机,通常摔弯轴居多,需要自己会仔细修复。

网友F:
无刷的双滚珠的比较难碰到

网友G:
这个东西最好自己再加个电池保护板,换个好一点的锂电池这样用着才放心,不然小心炸毁容喽

网友H:
这种风扇都是蓝皮杂牌货色,容量小,里面极板卷绕很松。

以前我在妇产科实习的时候,有位老师办公桌上放个这种风扇插着电用,有次趁没人打开电池仓看看,里面也是这种蓝皮电池,竟然还是正负极防反的,电池被长时间反着充电充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风扇都是蓝皮杂牌货色,容量小,里面极板卷绕很松。

以前我在妇产科实习的时候,有位老师办公桌上放个 ...

哈哈哈哈。

这电池的确垃圾。高套餐,也是换个外皮而已的电池。

真正的好电池还是要品牌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东西最好自己再加个电池保护板,换个好一点的锂电池这样用着才放心,不然小心炸毁容喽 ...

电池我都是拆出来,用魅色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刷的双滚珠的比较难碰到

滚珠基本就不奢求了。这么便宜,两个滚珠轴承好一点的都要几块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服务器拆机风扇加降压板,肯定比一般的耐用。楼下说的航模无刷电机,全新的比充电风扇贵,再加上无刷电调 ...

改装老费劲了。。。。。。

能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一句是靓点

冬眠不?

老铁。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可以晚上夹在床上吹蚊子

这玩意。还算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年用淘金币换了一个这种夹子风扇,是无级调速的。今年居然找不到不知扔哪了 ...

基本都是年年搞新的。

楼主:
航模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滚珠轴承才是耐用货。

那种有点小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