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检测出来是SM2258XT,拆开发现主板有缓存位置,能否自己加

楼主(2020-06-05):
是不是可以自己加缓存??

网友:
58H不配缓存,当58xt开的吧

楼主:
也就是说主控是2258H?

网友:
贴上缓存也木有卵用,边上缺小料

网友A:
看图,紫薯补丁~~

网友B:
我有这丫丫的完全体,有空给你拍个照,不是补一个两个原件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紫薯补丁~~

这个是高手,佩服

网友:
才发现连1.5v缓存供电都没有

网友:
这个就是2258H/G吧 把缓存阉了  电路也阉了 想要补回去还有点麻烦 得找个带缓存的版本照着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紫薯补丁~~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这丫丫的完全体,有空给你拍个照,不是补一个两个原件的事情

你抽空拍个我看看,先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抽空拍个我看看,先谢了!!!

图来啦,我刚好有,这板子有毛病RAM被我拆了,但是你对比你的看小料部分。。。

网友:
都是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来啦,我刚好有,这板子有毛病RAM被我拆了,但是你对比你的看小料部分。。。

缓存供电部分能来个清晰的图吗?

网友:
我感觉别折腾了,有可能主控也被阉割了,就算加上缓存也不一定能恢复成2258G/H使用

网友:
主控十有八九是intel挑剩的残次品

网友:
别折腾了,直接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紫薯补丁~~

内存供电都没有。。。1.3~1.5V供电也要加。。。

楼主:
确实没有,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