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德生BCL2000收音机不开机拆解检修

楼主(2020-06-05):
早上起床第二件事就是打开机器,利用率很高,是生活的一部分。机器有时会有开机困难的现象,前两天打开不久就自动关机,再按开机钮能开,重复几次终于不再有反应,液晶屏无显示,按复位键也没用。

网上找的图,凑合看。在2D13稳压管测交变直9.1V电源有。在控制显示板排线测VCC8.4V,VCC14.1V,POWER端电压0.2V,此为各电路供电控制信号,显然没有开机信号。试在Q3基极加一1.5V电压,机器能收放,不过没有控制和显示。查本坛有控制芯片坏强加开机信号使用的先例。

焊下屏罩,暴露控制芯片及外围电路。由原理图知9V电源经3IC3供9脚VDD,测为4V。3IC3丝印90GZ,查询不到信息。图上该元件处标有RN5R40BA,幸亏有网友此标有误,应为RN5RZ40BA,为9V入2.0至6.0V输出的稳压贴片元件。研究半天没弄懂4V输出在这个电路中是否正常。

测至16脚,电压0.5V。该脚为复位脚,外围有上电复位和手动复位电路。显然这个0.5V使芯片一直处于复位状态。测3C5、3Q3正常,测3R13为22K正常,VDD至复位端的电压4V几乎全降在这个电阻上,试在3R13上并了个1K电阻,芯片复位端电压升到3V,液晶屏显示正常,各操控也恢复正常。分析要么芯片,要么复位按钮有漏电,使得控制芯片处于复位状态。

外接9V给控制板供电,在3R13并个1K电阻,液晶屏有了显示。

左下角的复位电路部分,测各元件无问题。焊下3Q3、3C5,电压仍不能恢复,怀疑芯片或复位按钮有漏电。

控制显示板

控制显示板,排插上方的3IC1。

控制显示板和功放板。

将就吧,又能用了。听惯了,少这点声音不习惯。

网友:
能用就行哈哈

网友A:
这货没有自动开机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没有自动开机功能?

有,定时开机,就是闹钟。

网友B:
当时买这个价格很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时买这个价格很高吧

网上买的,200。

网友C:
看上去没有焊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没有焊盘了???

有焊盘,可能是松香盖住了。这两个脚一个是照明,一个是POWER开机信号,动作正常。您看图仔细:)

网友:
水平了得,早上听收音机的都是老师傅

网友D:
大佬啊,我pl660

网友(2020-08-30):
RN5RZ40BA为一个LDO芯片,低压差线性稳压IC,最高输入电压为9V,输出为固定值4.0V,电压调整率2%,最大电流好像是100ma(也可能是50ma)。最大工作电流时压差为0.25V。

网友(2021-01-03):
引用 楼主:
网上买的,200。

哪年买的,今年没涨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啊,我pl660

你的多钱PL600多钱买的,有这个好用吗?

网友(2021-05-29):
楼主能否将清晰电路全图上传一下?

网友(2023-03-09):
居然有牛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