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一个啥都没搜到的网络电视机顶盒 东方微视

楼主(2020-06-05):
从小区收破烂那拿回来的,一共6个全新未拆封,假货宝里,网上,都没搜到什么资料和说明。

包装盒正面:
包装盒背面:

包装侧面:

机顶盒正面:

背面:

底盖撬掉后(双面胶贴上去的):

拆除螺丝,拿掉那个铁片后的样子:

生产日期:

2.4G wifi天线:

那两个方的是内存??

主板背面:

主控:

这个东西,侧面有 1个 TF卡插口,4个USB插口。AV 和 hdmi高清接口一个,红色可见光 光纤接口一个。没有其它接口楼。
连电视后发现界面上的任何图标都是空的,只要点了,就提示要下载app。

网友:
搜主控型号,然后看有什么机器用类似的配置,然后找刷机包。

网友:
给我一个,我帮你搞

网友:
这机顶盒可以啊,还是全新的,刷个机就能用了,看看能不能软破啥的,这样就不用刷了

网友:
电路板没有元件丝印,不知道有没有引出来的TTL口

网友A:
还有那个黑的圆的不知道什么东西,这上面不应该有牛屎芯片啊

网友B:
rk3229 4核a7 1.5GHz 还行,还用了EMMC       找同样方案的机顶盒固件应该可以线刷进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k3229 4核a7 1.5GHz 还行,还用了EMMC       找同样方案的机顶盒固件应该可以线刷进去的 ...

nand 芯片的有通用的引脚可以短接后强制刷机。
emmc 芯片也有对应通用的引脚吗? emmc 好象是控制器和nand封装在一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nand 芯片的有通用的引脚可以短接后强制刷机。
emmc 芯片也有对应通用的引脚吗? emmc 好象是控制器和nand ...

emmc 芯片的当然也有通用的短接引脚,但是在焊盘下面了。
正常的应该有引出且有丝印。但他这个没有丝印,也就不知道是否引出对应引脚,引出了也不好找是哪个焊盘。

网友D:
配置比较渣,一般用用还是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配置比较渣,一般用用还是可以

我现在用的是512内存的,只能运行自带的浏览器,无法运行Chrome,它这个起码是1G内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那个黑的圆的不知道什么东西,这上面不应该有牛屎芯片啊

那个黑色的是个橡皮垫,后面是TF插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黑色的是个橡皮垫,后面是TF插座。

楼主你出吗,发消息怎么不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出吗,发消息怎么不回?

一直在忙,刚闲下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