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无刷风扇不突然不转了,求问,风叶如何和电机轴分开

楼主(2020-06-05):
研究了半天唯一能下手的地方就是底部的轴承位置,但是又不好下手~~~~!!

网友A:
看看底部眼里套在轴上那个白色塑料片,侧面有个缝

网友B:
你拆了,它也转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底部眼里套在轴上那个白色塑料片,侧面有个缝

是有个小缝隙

网友:
拆了顶多检查一下霍尔是不是坏了。那个洞洞里面那个白色塑料把他弄出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拆了,它也转不了了

没得救了么?

网友:
那洞洞里面塑料片作用类似于卡簧

网友C:
最后那图都可以看到塑料卡子了,撬出来就可以拿下扇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那图都可以看到塑料卡子了,撬出来就可以拿下扇叶

C:\Users\DZM\Desktop\邮政陕西有色集团服务器\24fd3d92a95c5bce5586013b82e7366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那图都可以看到塑料卡子了,撬出来就可以拿下扇叶

拿下来了。应该是霍尔坏了,

网友D:
细点的一字改锥弄掉塑料卡簧片,拔出扇叶。如果276霍尔芯片故障,需要用水泵钳慢慢来回拧掉电机铁芯,从其它抱轴装机风扇取霍尔芯片,焊接替代楼主无刷驱动板故障霍尔。如果绕组故障比较难弄,需要从其它风扇拆无刷定子和驱动板,改霍尔元器件位置兼容充电风扇转向。

网友:
扇叶取掉再把轴承拿了电路板就下得来了

网友:
线圈没断的话换霍尔就能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细点的一字改锥弄掉塑料卡簧片,拔出扇叶。如果276霍尔芯片故障,需要用水泵钳慢慢来回拧掉电机铁芯,从 ...

我在tb上找不到该型号的霍尔元件,有代换原件么?

网友:
塑料片去掉就能把轴抽出来了

网友:
修理价值很低了!!

网友(2021-08-03):
477 277都能代用,刚买了10个便宜还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哈硬盘图

风扇跟我那个差不多啊我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