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爱信6AT III代变速箱油滤清器更换的问题

楼主(2020-06-05):
8万公里时交换法更换过变速箱油, 没有更换里面的滤清器
网络学习得知第二次换油最好是把滤清器也同步更换掉
网站上没有看到单卖这个配件
想问下大家一般如何处理较好

这个变速箱国内装配在用的车型应该不少吧
大众6AT车型是不是也用这个变速箱

网友A:
滤清器一般不换也没事,变速箱滤网极少有堵住的,堵住都是因为变速箱本身已经有故障了,导致过大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清器一般不换也没事,变速箱滤网极少有堵住的,堵住都是因为变速箱本身已经有故障了,导致过大磨损。 ...

主要是不懂
一般机油滤清器车主们都知道需要定期更换

网友:
变速箱没故障一般不用换滤网  有故障导致机件磨损下来的碎屑才会堵塞滤网或者加了假油导致变速箱油受热结块堵塞滤网。

网友B:
这样个说法。循环12瓶,重力6瓶。重力4万换1次。8万2次好,还是8万1次循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个说法。循环12瓶,重力6瓶。重力4万换1次。8万2次好,还是8万1次循环呢 ...

8万两次更好

网友C:
我的是雪佛兰的自己家的6AT
都说雪佛兰家的6AT更垃圾。所以每5W公里循环机更换一次变速箱油12L
目前15W公里,前些时候刚第三次上循环机。
目前正常服役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雪佛兰的自己家的6AT
都说雪佛兰家的6AT更垃圾。所以每5W公里循环机更换一次变速箱油12L
目前15W公 ...

你换的太勤了
我现在10万多, 近8万换过一次11L
说实话也就换个安心, 因为换后感觉不到啥变化, 换出来的油颜色也不是很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换的太勤了
我现在10万多, 近8万换过一次11L
说实话也就换个安心, 因为换后感觉不到啥变化, 换出来的油 ...

网上都说雪佛兰家的6AT 不靠谱。所以就换的勤快了一点。
无论如何换变速箱油比大修变速箱来的便宜。

网友:
滤芯一遍集成在油底壳上,不能单独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换的太勤了
我现在10万多, 近8万换过一次11L
说实话也就换个安心, 因为换后感觉不到啥变化, 换出来的油 ...

要知道通用的手动变速箱都爱坏的,更何况通用的AT变速箱了

网友(2023-06-26):
同样爱信6AT,原理上是要换滤芯,但这款要拆得很深才能换。所以,不要折腾。

网友:
还没换过变速箱油呢

网友:
大众的6at是可以拆油底壳更换滤芯跟换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