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液王,请积极上各种漏液图片。

楼主(2020-06-05):
早就拍了,一直没上。
以前的很早时的印象是碳性用光之后容易漏,碱性不漏,现在却发现遥控器和石英钟里面的碳性还真没漏过,碱性却各种漏,这是不是违背常识或者说无良宣传了。

楼主:
存放备用,半年没管,就漏液了。
可怜我的电筒。

楼主:
漏液损失的不是电池,而是用电器,有时候真的想把漏液的电池吃了。

网友:
这南霸天电池,真的很容易遗精。。。。。。

网友:
漏液王少用,多用充电电池,一般不怎么漏

网友A:
你是不是充电了的?我们这边好多人都喜欢冲南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充电了的?我们这边好多人都喜欢冲南孚。。。。

是新电池,存放备用,半年没管,就漏液了。
可怜我的电筒。

网上有碱性电池不用完可以少冲一点的说法,没干过。

感觉应该是现在的电池竞争激励了,质量下降了。
其实生产上要做好密封的话,管控起来估计还是要点成本的。

楼主:
好多碱性电池,都是24节24元的样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38419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2683-1-1.html

长虹已撸,吃灰,听说钢筒很硬,也懒得拆解了。还有金霸王的,双鹿的,比苛、白象,等等,不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新电池,存放备用,半年没管,就漏液了。
可怜我的电筒。

不能长久放着不用,包括18650,质量再好18650三洋红皮电筒放久了一样漏液,拆出来放没事,可以放3年。我看邻居啊,同事啊有人喜欢石英钟用碳性电池,我个人不喜欢碳性的,低电压设备都用充电电池了。ps,555碳性质量还不错,3元一颗放炉子打火用2年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新电池,存放备用,半年没管,就漏液了。
可怜我的电筒。

任何电池都不能放光电量,类似您说的“漏液王”,一般0.8v就不能用了,在用就漏,放鼠标用的也漏过。一般不灵敏就换,南孚还算好的,不过电量其实和充电电池差不多,充电电池经常打游戏6.7个月,南孚差不多1年吧,漏出来透明的液体,没味道,想测下ph数值的偷懒直接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电池都不能放光电量,类似您说的“漏液王”,一般0.8v就不能用了,在用就漏,放鼠标用的也漏过。一般 ...

只能说现在的碱性太容易漏!

楼主:
碱性电池_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2%B1%E6%80%A7%E7%94%B5%E6%B1%A0
竟然明确一句话:

长期放置的碱性电池会漏出电解液

网友(2020-07-17):
漏液王少用,尽量用充电电池吧

楼主:
山寨镍氢充满电存放一个多月漏了,和所谓爱老公一个货色的。

楼主:
迄今为止,综合网友图片。
碱性全漏:包括金霸王、南孚、双鹿、小米、比苛、长虹,等等。
碳性全漏:包括极少漏液的松下红色长寿命青色防漏型、东芝铁壳、金霸王,等等。
镍氢也漏:但爱乐普富士通没看到漏。

南孚i掌门碱性是否漏,未知。
劲量锂铁和耐时锂铁,没看到漏。

所以不漏液的话,应该只有爱乐普镍氢,劲量锂铁和耐时锂铁的选择?

网友:
我的松下没漏,去看了看订单,19年2月份买的,还可以

楼主:
大牌的主要是几率小一些,而已。
磷酸铁锂也有漏的,破坏性更大。
目前看来比较经济的选择是 爱乐普镍氢 和 耐时锂铁

网友B:
GP超霸碱性电池,包装没拆封,存放半年漏液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超霸碱性电池,包装没拆封,存放半年漏液

是的,已经有各个网友反应各个大牌子出现存放就漏液的现象。

网友:
漏液是很讨厌的,上次把我的FULKE表后盖搞坏了(并且还是在发现及时的情况下),心疼啊。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51218&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