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跟风收入台电锋芒Pro 128G优盘,拆解多图

楼主(2020-06-05):
最近这个比较热,没忍住跟风收入一只,外壳看着比较精致,但用检测软件发现主控型号不确定,看大家拆过的,应该有黄板,绿板等好几个版本,很好奇内芯的样子,于是按坛友的方法拆解,过程比较顺利,但外壳比较脆,不可避免的留下掉漆磨损的痕迹,里面果然是台电一贯的风格,用料很一般,塑料质感很差,黑色塑料像是回收料的感觉,有坛友说推拉感觉很干脆,实际是里面有个弹簧机构,U盘电路板很薄,边缘有毛刺,做工不够细致,芯片不太懂,不知道是黑、白、S 哪种片,特意放大找到了主控和芯片的型号,主控是  SM3268P-AB  1943 DJK193 , 存储芯片是SanDisk 15139 128G MALAYSIA 7353YPAYNOKF 懂的朋友请帮忙看看,我感觉单是板子的厚度和边缘处理,这不是个好货。

网友A:
不错啊,单片128G 还有一个多的芯片位置

楼主:
重新换壳,完美匹配!
这款kst是真是原装般的匹配,换了几次,全都一丝不差,用料很厚实,做工很精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单片128G 还有一个多的芯片位置

检测软件不识别,不知道是黑、白、S 哪种片?

网友:
没有180元入的闪迪至尊超极速香!!

网友:
板子做工确实不杂样
但是如果有需求可以自己加一块闪存组256
三星UFS版本的只有一个焊盘位

网友B:
这颗粒可以 做2246xt双贴256:lo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颗粒可以 做2246xt双贴256

这个颗粒有个坛友开出了124G,跑了两圈都很顺利,读写速度还挺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颗粒有个坛友开出了124G,跑了两圈都很顺利,读写速度还挺快!

这么强,好像发现了新大陆

网友D:
这颗粒不是TLC就是QLC,或者是扩容的,质量看起来也不好。
就是放一些不重要的数据我也懒得花时间耗精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颗粒不是TLC就是QLC,或者是扩容的,质量看起来也不好。
就是放一些不重要的数据我也懒得花时间耗精力! ...

看起来是拆机颗粒,之前想入一个,感觉不合适 放弃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颗粒不是TLC就是QLC,或者是扩容的,质量看起来也不好。
就是放一些不重要的数据我也懒得花时间耗精力! ...

别误导他人...请认真看帖
这是mlc颗粒,可能是二手拆机片,也可能是再打标的mlc。。。质量虽然不好,但也好过大多数零售U盘。而且这根本不可能是扩容的...台电虽然质量差,但也不会干扩容盘这种自毁的傻事。
另外,你能找到一款usb3.0的支持扩容的主控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别误导他人...请认真看帖
这是mlc颗粒,可能是二手拆机片,也可能是再打标的mlc。。。质量虽然不好,但也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别误导他人...请认真看帖
这是mlc颗粒,可能是二手拆机片,也可能是再打标的mlc。。。质量虽然不好,但也 ...

这个是看起来是拆机正片MLC,马来西亚的相对来说还不错,但是寿命剩余多少看脸,绝对不是TLC更不是QLC,扩容盘更不可能,这个价位,说实话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看起来是拆机正片MLC,马来西亚的相对来说还不错,但是寿命剩余多少看脸,绝对不是TLC更不是QLC, ...

板子看着很薄,加工的也很毛糙,犹豫要不要存资料,会不会用不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看着很薄,加工的也很毛糙,犹豫要不要存资料,会不会用不住

试试呗,资料3个设备备份,看看啥请款

网友G(2023-04-04):
怎么拆的?弄不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怎么拆的?弄不出来啊

挂绳孔那里有个凹槽,用平口螺丝刀捅进去就能拆开了。

网友:
鼓捣鼓捣更健康。

网友:
现在的新u盘,一个比一个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