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艾瑞泽5车机-科大讯飞无碟导航全网首拆,准备摩机

楼主(2020-06-05):
转眼间我的艾瑞泽5就快三年了,跑路还不到两万,主要回老家时候开开,平时在城里还是骑车方便。前阵子坐同事的帝豪,发现他原车车机加原车喇叭的效果很不错。于是我给艾瑞泽5改了两个喇叭,效果好些了,但是还是觉得缺点什么。于是决定拿车机研究研究,看看能不能摩机。要摩机当然得先拆机看看怎么摩机,我就是菜鸟一个,看过车机也就是知道把7388换成7850,然后两颗大电机电容换换,其他方面还请大家给指教啊。
当初看重这车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车机比较好玩,语音控制比较方便,识别比较准确,毕竟这是科大讯飞的强项。不过这车机的CPU太差了,据说是单核CPU,去年的时候破解了官方桌面,可以随意安装安卓软件,但是很多软件运行不大动,平时使用起来就是老爷机的感觉。本来想换个淘宝山寨车机来着,后来觉得用得少,还是不换了。两年的免费流量用完了,也没再续,车都用得少,车机更没必要买流量了。用手机开个热点效果更好。
整个主机照片忘了拍,反正屏幕是IPS硬屏,有点反光,但是显示效果很不错。

背面的接口

拆下屏幕后主机内部的情况,有好多分立的板子

红色排线连接的就是4G的板子,远离主板估计是为了减轻干扰的。

4G板子的背面,sim卡应该是不存在的,直接烧录到芯片里面的。这个车机4G信号不好,经常丢信号,通病。

然后就是主板的全貌。大块散热器就是车机的大脑,CPU主控板,也是一块独立的主板,通过插槽与主板连接的

拆下来的CPU主控板

CPU主控板的背面

拆下散热器和散热垫,可以看到CPU型号是MCIMX6U5EVM10AC,百度了一下是NXP的处理器,貌似不主流啊,MTK或者瑞芯微或者全志不比他香吗?Ram是镁光的

背面还有两颗内存颗粒,然后就是与主板连接的插槽

再来看下拆下CPU主控板之后的整个主板,左上角蓝色是蓝牙板子

主板的背面,不知道屏蔽罩这块板子是干嘛的,GPS模块嘛?

侧面独立的板子是wifi板子和收音机板子

wifi板,AR的主控芯片

输出接口部分,两个电解电容,一个2200uf,一个6800uf,这俩肯定是要换掉的,6800换成10000uf的,2200换成4700uf的可还OK?

功放芯片是TDA7388.据说这款车机有的版本是7851的,还是比7388强得多。所以这个芯片我打算给换成7850.

功放芯片连接的这几颗贴片电容干嘛的?需要换成WIMA电容吗?

再来个音频处理区域的图片

背面的图片

再来个背面的高清图,有些JRC的芯片,没看到有4558,有个JRC的NJW1222.还有几个SP8K33贴片MOS

请各位大神分析下如何摩机比较好。

补充内容 (2020-6-15 15:01):
31楼已更新摩机过程和效果。

网友:
去咸鱼看看,有你想要的东西

网友:
esim芯片拆掉换个sim卡座子,应该就可以随便插卡了

网友A:
能放无损的话车机就不用折腾了,换四个喇叭加一个带功放的DSP就好。安卓车机音质是最大的弱项,一般不建议折腾,买无损播放器加功放可以。

网友:
开车不能太舒适,不然容易犯困

网友B:
只是想提升音质,只要换TDA7850、TDA7560或PA2030、加(改)高低音喇叭,再做些四门隔音,就应该不错了。至于提升速度,跟CPU及内存等有关,不是那么好弄的吧!

网友:
4g模块的屏蔽罩打开应该能看到esim芯片,换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放无损的话车机就不用折腾了,换四个喇叭加一个带功放的DSP就好。安卓车机音质是最大的弱项,一般不建议 ...

这车机应该是可以播放无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想提升音质,只要换TDA7850、TDA7560或PA2030、加(改)高低音喇叭,再做些四门隔音,就应该不错了。至 ...

据说有换cpu的,不过太麻烦了,没必要

网友:
运放 功放 电容 隔音

网友:
这车机以经够高级的了,不错了还折腾,换两只电解也不见的能好多少,换两只名牌的试试。

网友C:
大把的帖子换那些电容运放功放的,我个人只改了功放和水塘电容,运放又改回原厂了,因为我觉得我买的运放不一定是真的,老站有我发的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把的帖子换那些电容运放功放的,我个人只改了功放和水塘电容,运放又改回原厂了,因为我觉得我买的运放不 ...

好的,我找下观摩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把的帖子换那些电容运放功放的,我个人只改了功放和水塘电容,运放又改回原厂了,因为我觉得我买的运放不 ...

一句“因为我觉得我买的运放不一定是真的”就暴露出你这是纯折腾啊

网友:
4个耦合电容换掉

网友:
开车的少,能听多久音乐,艾五这五六万块的车隔音不咋地,折腾车机意义有多大,有这功夫换喇叭加高音效果更明显吧。。。或者直接另弄个12V供电的发烧数字功放模块上去跳过车机直连喇叭(喇叭也不咋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句“因为我觉得我买的运放不一定是真的”就暴露出你这是纯折腾啊

属实瞎搞

网友:
看许多人换个功放块,找个电容就说音质提升了,这么简单的事吗?
音质提升是个系统工程,当达到一定水平后,想再提升一点,就要投入很多。
提升音质最简洁的办法 就是换喇叭。不换喇叭的摩机都是乱折腾。

网友:
折腾来折腾去,你会发现原装的才是最合适的!我是瑞虎7顶配,也是带车联网的3.0车机,思前想后,我的车机还是初始状态,没root也没安装第三方APP,因为那个车机就那鸟德行,装多了也跑不起来,稳定才是第一!我加了个4gWiFi,听歌特别方便,这就足够了